【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5 基于外部中断的按键采集

楼主:
        继续基于开发套件的资源对基本功能进行实现,本次我们体验外部中断,使用板载的两个用于交互的按键,硬件资源如下:

        其中S1对应的引脚通过R11下拉,赋予了一个外部的初始状态,检查开发套件,J11已经短接,也就是说这次外部中断的体验对应的两个IO口为PA14和PA18.

        在syscfg配置文件中对应的外部中断是在GPIO中进行的:

        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GPIO_KEY(GPIO_KEY可自定义命名):

        在GPIO_KEY下自定义两个KEY,其中S1对应USER_S1,初始化如下:

        进行一下解读:

            外部中断属于输入所以Direction选择input;

            S1按键对应的PA18,只能选择Assigned Port Segment为Upper或者Any,因为Upper对应的IO为18到31;

            开启中断:选择中断优先级和触发条件。

        注意:GPIO中的所有引脚(两个端口)都位于INT_GROUP1外设组中。

        同理配置USER_S2,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按键S2与S1有一些小差异,S1按键有外部下拉,通过上升沿检测没有问题,引脚的Digital IOMUX Features可以不处理;S2外部没有对应的初始状态,按键按下后是接地的,所以需要内部上拉一下,Digital IOMUX Features配置如下:

        上拉并且加了一个防抖。

        配置完成后咱们回到程序中,需要在初始化里加入开启中断语句NVIC_EnableIRQ(GPIO_KEY_INT_IRQN);并在中断中进行处理,代码如下:

void GROUP1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GPIO_getPendingInterrupt(GPIO_KEY_PORT)) {
            case GPIO_KEY_USER_S1_IIDX:
                LED.UpFlag = 1;
                LED.state++;
                break;
            case GPIO_KEY_USER_S2_IIDX:
                LED.UpFlag = 1;
                LED.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这次还是通过三个RGB灯来继续展示,在定时中断中删除对RGB的控制,改为通过按键去切换,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咱们在进行syscfg配置编译后,代码中会出现对应配置相关的一些代码或者宏定义,开启了中断并没有像定时器中断一样出现如下定义:

#define TIMER_0_INST_IRQHandler TIMG0_IRQHandler

        只能通过启动文件去找到了对应的中断处理向量了,简单猜测一下,外部中断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唯一就不给宏定义了,我认为这里比较不妥,对于初次接触的人可能不知道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是什么。

        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