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Designer里的某一class布线样式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
最近在看一款STM32的设计文件,在里边我发现电源网络全部显示成这种网格样式。看起来怪怪的,以前没接触过,谁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特殊用途吗?还有这种"样式“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找到了,勾选对应网络前边的复选框。

网友A:
相当于高亮网络,布线前勾选找一下飞线,好用

板子画完时线太多时,这个勾选就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高亮网络,布线前勾选找一下飞线,好用 板子画完时线太多时,这个勾选就不好用了   & ...

明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