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8 定时器定时功能实验

楼主:
          【MSPM0L1306 LaunchPad】 8 定时器定时功能实验

【MSPM0L1306 LaunchPad】 1 开箱+环境搭建+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2 GUI Composer GUI 玩板子

【MSPM0L1306 LaunchPad】 3 Ti云开发环境

【MSPM0L1306 LaunchPad】 4 用MDK环境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5用ccs theia 环境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6 温度传感器实验

MSPM0L1306 LaunchPad】 7 UART基本实验(1)之后

1,文件==》Create New Project开始
选择板子为MSPM0L1306 LaunchPad,误操作系统,编译器选ccs -Ti Arm clang 选择一个DriverLib库 empty_msp0l1306 Empty start-up project using DriverLib. 并保存

2,SysConfig配置led GPIO,并保存。

3,系统会在ti_msp_dl_config.h ti_msp_dl_config.c中生成GPIO的初始化代码。

4,主程序中只需调用SYS_CFG_DL_init()和控制gpio的函数

5,SysConfig配置tim如下并保存。

6,系统会在ti_msp_dl_config.h ti_msp_dl_config.c中生成Tim初始化中断的的初始化代码。

7,在主程序中调用即可。程序代码如下

生成的代码ti_msp_dl_config.h

#ifndef ti_msp_dl_config_h
#define ti_msp_dl_config_h

#define CONFIG_MSPM0L130X

#if defined(__ti_version__) ||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define SYSCONFIG_WEAK __attribute__((weak))
#elif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define SYSCONFIG_WEAK __weak
#elif defined(__GNUC__)
#define SYSCONFIG_WEAK __attribute__((weak))
#endif

#include <ti/devices/msp/msp.h>
#include <ti/driverlib/driverlib.h>
#include <ti/driverlib/m0p/dl_core.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 SYSCFG_DL_init ========
 *  Perform all required MSP DL initialization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once at a point before any use of
 *  MSP DL.
 */

/* clang-format off */

#define POWER_STARTUP_DELAY                                                (16)

#define CPUCLK_FREQ                                                     32000000

/* Defines for TIMER_0 */
#define TIMER_0_INST                                                     (TIMG0)
#define TIMER_0_INST_IRQHandler                                 TIMG0_IRQHandler
#define TIMER_0_INST_INT_IRQN                                   (TIMG0_INT_IRQn)
#define TIMER_0_INST_LOAD_VALUE                                          (1023U)

/* Port definition for Pin Group GPIO_GRP_0 */
#define GPIO_GRP_0_PORT                                                  (GPIOA)

/* Defines for PIN_0: GPIOA.0 with pinCMx 1 on package pin 1 */
#define GPIO_GRP_0_PIN_0_PIN                                     (DL_GPIO_PIN_0)
#define GPIO_GRP_0_PIN_0_IOMUX                                    (IOMUX_PINCM1)

/* clang-format on */

void SYSCFG_DL_init(void);
void SYSCFG_DL_initPower(void);
void SYSCFG_DL_GPIO_init(void);
void SYSCFG_DL_SYSCTL_init(void);
void SYSCFG_DL_TIMER_0_init(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ti_msp_dl_config_h */

生成的代码ti_msp_dl_config.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
 *  ======== SYSCFG_DL_init ========
 *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needed before using any board APIs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init(void)
{
    SYSCFG_DL_initPower();
    SYSCFG_DL_GPIO_init();
    /* Module-Specific Initializations*/
    SYSCFG_DL_SYSCTL_init();
    SYSCFG_DL_TIMER_0_init();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initPower(void)
{
    DL_GPIO_reset(GPIOA);
    DL_TimerG_reset(TIMER_0_INST);

    DL_GPIO_enablePower(GPIOA);
    DL_TimerG_enablePower(TIMER_0_INST);
    delay_cycles(POWER_STARTUP_DELAY);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GPIO_init(void)
{

    DL_GPIO_initDigitalOutput(GPIO_GRP_0_PIN_0_IOMUX);

    DL_GPIO_clearPins(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0_PIN);
    DL_GPIO_enableOutput(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0_PIN);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SYSCTL_init(void)
{
    DL_SYSCTL_setSYSOSCFreq(DL_SYSCTL_SYSOSC_FREQ_BASE);
    DL_SYSCTL_setMCLKDivider(DL_SYSCTL_MCLK_DIVIDER_DISABLE);

	//Low Power Mode is configured to be SLEEP0
    DL_SYSCTL_setBORThreshold(DL_SYSCTL_BOR_THRESHOLD_LEVEL_0);

}

/*
 * Timer clock configuration to be sourced by LFCLK /  (4096 Hz)
 * timerClkFreq = (timerClkSrc / (timerClkDivRatio * (timerClkPrescale + 1)))
 *   1024 Hz = 4096 Hz / (8 * (3 + 1))
 */
static const DL_TimerG_ClockConfig gTIMER_0ClockConfig = {
    .clockSel    = DL_TIMER_CLOCK_LFCLK,
    .divideRatio = DL_TIMER_CLOCK_DIVIDE_8,
    .prescale    = 3U,
};

/*
 * Timer load value (where the counter starts from) is calculated as (timerPeriod * timerClockFreq) - 1
 * TIMER_0_INST_LOAD_VALUE = (1 * 1024 Hz) - 1
 */
static const DL_TimerG_TimerConfig gTIMER_0TimerConfig = {
    .period     = TIMER_0_INST_LOAD_VALUE,
    .timerMode  = DL_TIMER_TIMER_MODE_PERIODIC,
    .startTimer = DL_TIMER_START,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TIMER_0_init(void) {

    DL_TimerG_setClockConfig(TIMER_0_INST,
        (DL_TimerG_ClockConfig *) &gTIMER_0ClockConfig);

    DL_TimerG_initTimerMode(TIMER_0_INST,
        (DL_TimerG_TimerConfig *) &gTIMER_0TimerConfig);
    DL_TimerG_enableInterrupt(TIMER_0_INST , DL_TIMERG_INTERRUPT_ZERO_EVENT);
    DL_TimerG_enableClock(TIMER_0_INST);
}

主程序代码empty.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NVIC_EnableIRQ(TIMER_0_INST_INT_IRQN);
    DL_TimerG_startCounter(TIMER_0_INST);

    while (1) {
        delay_cycles(10000000);

    }
}
#define TIMER_100_MILLISECONDS_TICKS (99)
static uint32_t count = TIMER_100_MILLISECONDS_TICKS;
uint8_t inc_dec_flag=1;
void TIMER_0_INST_IRQHandler(void)
{
     if(count >2000) inc_dec_flag=0;
     if(count <100)  inc_dec_flag=1;
     if(inc_dec_flag ==0){
        count -=TIMER_100_MILLISECONDS_TICKS;
     }
     else {
        count +=TIMER_100_MILLISECONDS_TICKS;
     }
    switch (DL_TimerG_getPendingInterrupt(TIMER_0_INST)) {
        case DL_TIMER_IIDX_ZERO:

            DL_TimerG_stopCounter(TIMER_0_INST);
            DL_Timer_setLoadValue(TIMER_0_INST, count);
            DL_TimerG_startCounter(TIMER_0_INST);
            DL_GPIO_togglePins(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0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8,编译,运行。观察红色灯 的由快到慢再由慢到快的变化。

实验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