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电钻/扳手开发板(CMS32M6534E+CMS130S040P56B)测评:困惑

楼主:
之前使用的步进电机是双相的,由于使用了驱动器,控制设计相对来说,还是相对简单。

这次试用的电路板是三相电机,为此看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打下了简单的基础,对三相电机的控制多了些了解。

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步进电机是利用电磁铁原理,将脉冲信号转换成线位移或角位移的电机。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信号的影响。每给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就转过一个步距角,带动机械移动一小段距离。

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通过输入的脉冲频率快慢实现的。当发生脉冲的频率减小时,步进电机的速度就下降;当频率增加时,速度就加快。还可以通过频率的改变而提高步进电机的速度或位置精度。

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靠给定的脉冲数量控制的。给定一个脉冲,转过一个步距角,当停止的位置确定以后,也就决定了步进电机需要给定的脉冲数。

通过学习,了解到控制三相电机,主要是控制H桥的上、下开关,组合不同上、下开关,使电机转到起来,控制H桥的核心就是PWM的信号输出,中微半导体CMS32M6534E提供了该功能模块,另外还增强了死区控制的设置,

增强性PWM模块有如下特性:

◆ 6 路独立的 16 位 PWM 控制模式。 - 6 路独立输出:EPWM0、EPWM1、EPWM2、EPWM3、EPWM4、EPWM5; - 3组互补PWM对:(EPWM0-EPWM1)、(EPWM2-EPWM3)、(EPWM4-EPWM5),可插入 可编程死区时间; - 3组同步PWM对:(EPWM0-EPWM1)、(EPWM2-EPWM3)、(EPWM4-EPWM5),每组

PWM对引脚同步。

◆ 支持组控制,EPWM0,EPWM2,EPWM4 输出同步,EPWM1,EPWM3,EPWM5 输出同步。

◆ 单次模式(仅支持边沿对齐)或者自动装载模式。

◆ 支持边沿对齐,中心对齐 2 种模式。

◆ 中心对齐模式支持对称计数和非对称计数。

◆ 互补的 PWM 中,支持可编程死区发生器。

◆ 每路 PWM 有独立的极性控制。

◆ 故障刹车保护以及恢复功能(软/硬件触发以及软/硬件恢复)。

◆ ACMP 模拟比较器可触发硬件刹车保护。

◆ PWM 边沿或周期可触发启动 AD 转换。

现在CMS32M6534E工具验证板试验一下EPWM性能,编译下载运行;

量遍电路板,能插上示波器探头的位置都量量。没有看到对称的波形,

这些端口在手册上,不知道该如何配置了。驱动库里没找到这些管脚。手册这里没看懂。

还有个问题,我手上都是两相步进电机,不知能否接到测试三相电机板,如何接线?

哪位大佬熟悉该芯片希望能解惑,谢谢!

网友:
不知道该如何配置了,手册要看懂,,,

网友:
没有输出,要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按钮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