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FPB_RA6E2】测评——光照传感器ISL29035数据读取

楼主:
光照传感器ISL29035数据读取

ISL29035是瑞萨推出的一款自标定仿人眼的光照传感器,可用于检测环境中可见光强度。传感器的接口为I2C。本文使用fpb-ra6e2的I2C接口驱动ISL29035读取环境中光照数据。

RA6E2的I2C配置

产看数据手册可知,RA6E2的P410和P411引脚为I2C0的SCL和SDA引脚。

创建工程后,在FSP配置界面的Stack中添加I2C连接。

通过查看ISL29035的数据手册可知,其地址为0x44。

I2C接口的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驱动I2C的函数主要有以下几个:

R_SCI_I2C_Open:打开I2C设备;

err = R_SCI_I2C_Open(&g_i2c0_ctrl, &g_i2c0_cfg);

R_SCI_I2C_Write:向I2C设备写入数据;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ii, 0x02, false);

R_SCI_I2C_Read:从I2C设备读取数据;

 err = R_SCI_I2C_Read(&g_i2c0_ctrl, &value, 0x01, false);

sci_i2c_master_callback:中断回调函数,获取触发中断的事件,用于处理得到的数据。

void sci_i2c_master_callback(i2c_master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if (NULL != p_args)
    {
        /* capture callback event for validating the i2c transfer event*/
        i2c_event = p_args->event;
    }
}

ISL29035初始化

ISL29035的上电初始化过程如下:

  1. 读取设备ID,查看是否链接上
  2. 清除标志位
  3. 确保芯片处于停止模式
  4. 设置分辨率
  5. 设置模式,如单次模式 读取设备ID使用0x0F指令,可以判断DEVICE ID BITS (B3-B5),之后需要对BROWNOUT STATUS BIT - BOUT (B7)清0。

与该操作相关的代码如下:

int DigitalLightISL29035_init(void) {
    uint8_t reg = 0;
    reg=   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Register( CHIP_ID);//CHIP_ID->0x0f
    //Serial.println(reg, HEX);
    uint8_t chip_id = (reg >> 3) & 0x7;
    if (chip_id != 0x5) {
        return -1;
    }

    //清除BOUT位
    DigitalLightISL29035_writeRegister(CHIP_ID, reg & 0x7f);//CHIP_ID->0x0f

    //确保芯片处于停止模式
    DigitalLightISL29035_writeRegister( COMMAND_I, 0);//COMMAND_I->0x00
    //设置分辨率
    DigitalLightISL29035_writeRegister(COMMAND_II, full_scale_lux_range | (integration_time << 2) );//COMMAND_2->0x01
    //设置为单次模式
    DigitalLightISL29035_writeRegister( COMMAND_I, OPMODE_ALS_ONCE);//COMMAND_I->0x00
    return 0;
}

查看数据手册可知,ISL29035的写操作的方式如图

写寄存器的封装函数如下:

void DigitalLightISL29035_writeRegister( int reg_address, uint8_t val) {

    uint16_t local_time_out = UINT16_MAX;

    uint8_t ii[2]={0x00,0x00};
    ii[0] = reg_address;
    ii[1] = val;

    err =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ii, 0x02, false);
    assert(FSP_SUCCESS == err);
    /* Since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block until Callback trigger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timeout_m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local_time_out>0)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local_time_out--;
    }
    if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 i2c_event)
    {
        __BKPT(0);
    }
    /* Read data back from the I2C slave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

ISL29035的读操作的方式如下:

读操作的函数封装如下:

uint8_t 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Register(uint8_t reg_address) {

    uint16_t local_time_out = UINT16_MAX;
    uint8_t value;
    err = R_SCI_I2C_Write(&g_i2c0_ctrl, ®_address, 0x01, false);
    assert(FSP_SUCCESS == err);
    /* Since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block until Callback triggers*/
    while ((I2C_MASTER_EVENT_TX_COMPLETE != i2c_event) && local_time_out>0)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CROSECONDS);
        local_time_out--;
        }
    if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 i2c_event)
    {
        __BKPT(0);
    }
    /* Read data back from the I2C slave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local_time_out=UINT16_MAX;

    /* Read data from I2C slave */
    err = R_SCI_I2C_Read(&g_i2c0_ctrl, &value, 0x01, false);
    assert(FSP_SUCCESS == err);
    while ((I2C_MASTER_EVENT_RX_COMPLETE != i2c_event) && local_time_out)
    {
        R_BSP_SoftwareDelay(1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local_time_out--;
    }
    if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 i2c_event)
    {
        __BKPT(0);
    }

    i2c_event = I2C_MASTER_EVENT_ABORTED;
    return value;
}

操控传感器读取环境中的光照值,需要先设置操作模式寄存器的工作模式为0x010。进行一次光照采集。

在不同的ADC精度下,采样的时间不同,需要进行相应的延时操作。

完成采样后,可以从数据寄存器中读取去采集到的ADC采样值。

读取到原始数据后,可以根据手册中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相关的代码如下所示

uint32_t 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IRLux(void) {
    uint16_t data = 0;
    uint8_t l, h;
    //设置为单次模式
    DigitalLightISL29035_writeRegister( COMMAND_I, OPMODE_ALS_ONCE);
    //等待时间
    if(integration_time==0)
    {
        R_BSP_SoftwareDelay(105,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else if(integration_time==1 || integration_time==2)
    {
        R_BSP_SoftwareDelay(7,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else if(integration_time==3)
    {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l=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Register(DATA_L);//DATA_L->0x02
    h=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Register(DATA_H);//DATA_H->0x03

    data=(h << 8) | l;

    uint32_t ranges=0;
    if(full_scale_lux_range==0)
        ranges=1000;
    else if(full_scale_lux_range==1)
        ranges=4000;
    else if(full_scale_lux_range==2)
        ranges=16000;
    else if(full_scale_lux_range==3)
        ranges=64000;

    uint32_t adc_count_max=0;
    if(integration_time==0)
        adc_count_max=65536;
    else if(integration_time==1)
        adc_count_max=4096;
    else if(integration_time==2)
        adc_count_max=256;
    else if(integration_time==3)
        adc_count_max=16;
    return ranges * (uint32_t)data /adc_count_max;

}

在hal_entry.c中添加如下代码,可以从串口输出光照数据到PC。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 Open the transfer instance with initial configuration. */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Open the i2c port with initial configuration*/
    err = R_SCI_I2C_Open(&g_i2c0_ctrl, &g_i2c0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printf("Hello World!\n");
    DigitalLightISL29035_init();
    R_BSP_SoftwareDelay(500U,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lux = 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IRLux();
    printf("lux=%d\n",lux);

    while(1)
    {
        /*Delay 1 Second*/
        R_BSP_SoftwareDelay(1, BSP_DELAY_UNITS_SECONDS);
        lux = DigitalLightISL29035_readIRLux();
        printf("lux=%d\n",lux);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实际效果

连接开发板和ISL29035模块,运行程序后,在上位机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看到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的光照值数据。

可以看到当前采集到的光照值,数值还是准确的。

总结

配合FSP配置工具,开发RA6E2的I2C应用程序是十分方便的,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编写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