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读书笔记之LTspice入门使用——嘎嘎实用

楼主:
  1. 老早就想写这一篇了,最近特别忙没顾上,dll来了,必须补一下子
  2. 先上一手LTspice介绍:是ADI公司制造的专用于硬件工程师对ADI公司器件进行电路仿真使用。也就是在没有其他操作的情况下,正常里面只能仿真ADI公司的器件。
  3. 接下来把LTspice基础使用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放置/删除元器件的基础操作,例程导入教学,基础DC/AC仿真设置教学。

  1. 放置/删除元器件基础操作:
    1. 元器件放置快捷键:在键盘英文输入下,按键盘上字母    “L”    放置电感,按    "C"    放置电容,按    “R”    放置电阻,按    “  V”    放置电压,    “G”    放置GND;
      简而言之就是,按对应器件的的字母缩写就会放哪个器件
    2. 元器件旋转:在元器件选中可移动的情况下,按   “Ctrl”+“R”旋转元器件,"CTRL"+"E"翻转/镜像元器件
      必须是要在选中可移动下!
    3. 对打开软件后出现在上方的窗口功能介绍:从上往下,从左往右
      1. 最上面一行是总的软件设置,所有设置都可以从点击这一栏的选型进行设置;
      2. 第二行列出了最常用的功能并且用图像化的方式表示这些操作的功能;
        1. 从左边开始看,第一个功能选项的图片是一个三角形的图案,点击可以新建原理图;
        2. 第二个和第三选项分别时导入原理图和保存原理图;
        3. 第四个像锤子的选项是用于对LTspice的仿真显示,字体大小,波形设置,仿真效果等等一系列的效果的设置,一般少用
        4. 第五个像一个小人跑步的选项是运放原理图仿真
        5. 第六个像手掌一样的选项 暂时跳过(我还没用过,想必大家应该也一样)
        6.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个选项是一个放大镜的图案,放大镜里放+号就是把原理图放大,”-“号就是缩小原理图,打叉就是移除一切放大放小原理图的操作;
        7. 第十一个画着曲线图的选项是选择在仿真图像里显示哪条线的电压/电路,只有在已经开启仿真的时候能用。点击会打开一个弹窗
        8. 第十二个选项跳过,第十三个和十四十五是画着一个个重叠的窗口的图案,功能分别是设置仿真界面和原理图界面相对位置,把所有界面都浮空可自由设置位置,关闭所有弹窗;
        9. 第十六个选项画着一把剪刀,意思是delete删除的意思,点击它之后鼠标会变成剪刀,可以挨个点击元器件删除,也可以按住左键,鼠标移动同时框选多个元器件删除;
        10.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这几个选项跳过;
        11. 第二十二个选项画着一个笔的图案,点击后可以对元器件进行连线;
        12. 第二十三到二十九这几个选项功能如图片表征一样,用于放置元器件,分别是放置GND,放置文本,放置电阻,放置电容,放置电感,放置二极管,放置芯片;
          尤其要注意第二十九这个选项,也就是图案是一个与门的这个选项的功能是放置各种芯片,不只是与非门这些,是最重要的选项
        13. 第三十和三十一这两个选项功能相近,都是选中元器件并随鼠标移动,但是图案是一个拳头张开的这个选项是移动元器件,不移动接在元器件上的导线(即断开导线);图案是一个拳头紧握这个选项是移动元器件,同时一起移动接在元器件上的导线(不断开导线),同样的,这两个选项都可以对单个或者多个元器件同时操作,只需要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框选即可
        14. 第三十二和三十三这两给选项画的是转圈圈的箭头,代表撤销原理图操作或者恢复原理图操作。

  2. 例程导入操作:点击第二行第二十九选项(图案是与非门那个)出现一个弹窗,在中间那个搜索框里搜索元器件,然后如果如图片上画红线那里的选项变成可选择的时候,点击即可导入官方的对该器件的原理图例程;大多数器件是没有这个选项的!那例程哪里找呢?答案是去ADI公司官网,搜索自己想要仿真的器件,一般会有设计与开发的资源支持选项,那里可以下载该元器件的LTspice仿真例程。

  3. 仿真设置:最常用的是DC仿真和AC交流仿真,这里主要讲一个DC仿真和AC仿真;
    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电压的设置:
    首先是电压的设置,鼠标左键选中电源,会弹出如下窗口,1号红线框里是设置电源输出效果,根据英文名字就知道哪个选项是输出什么波形了,NONE就是纯粹直流;
    以输出方波为例子,1号框里选中PULSE,然后设置2号框的内容,(记住默认单位是V)2号框内从上到下选型功能分别是:
    Vinitial电压的输出的初始值(设置0就是0V开始输出),Von(电压最大值),
    Tdelay和Trise还有Tfall分别是设置输出波形延迟和上升沿时间下降沿时间(可以默认为0,不填也行),
    Ton是输出方波的高电平保持时间(在确定的方波周期时间下用来设置方波的占空比),
    Tperiod是输出方波的周期(这两个选型一定要设置对,默认单位是s,设置1n对应1ns,就是1MHz的意思,10n就是10MHz),
    Ncycles不是设置方波周期的意思!!!不要理解错,这里的意思是设置要仿真多少次电源波形,设置时4就电源就输出4个完整周期的方波,1000就输出1000次完整周期方波。
    3号红线框时用于设置交流输出的(AC仿真的时候设置这里):AC Amplitude是这是输出方波的峰峰值,也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AC Phase可以不设
  4. 设置好电源之后就是设置仿真
    点击第二行第五个选型(图案是跑步小人),就会弹出如下弹窗,Transient可以用于仿真直流(注意普通的电源设置正弦输出或者方波输出也算直流里面,只有设置了AC参数才算交流),这个弹窗只需要设置 红线框里的Stop time即可,默认单位是S,0.1ms表示运行仿真1ms后停止。

  5. 如果原理图上出现如下文本就代表已经成功设置了仿真

  6. 如果还想要进一步更改仿真设定的值,鼠标左键选中红线框,会再度弹出设置仿真的界面,这次我们来设置AC仿真(需要给电源设置交流参数,仿真后会画出波特图)
    框中的参数从上到下按我的示例设置即可,其中Start frequency和stop frequency默认单位是Hz,如下设置的意思就是从电源输出方波的频率从1Hz频率开始到10KHz结束,仿真10ms

LTspice的基础运用如上,基本熟悉了这些操纵,LT spice也就懂怎么使用了。

网友:
感谢分享,刚好需要些这资料

网友:
不错。可以学了后面LTspic实际用用,练习练习。

网友:
很好的东西,多谢楼主分享,接下来花点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帖子真是太棒了!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让人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