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二、失调电压

楼主:
二、失调电压

2.1 失调电压定义

放大器两个输入级存在失配,导致放大器输出电压不为0V。需要在输入管脚 之间增加合适的校正电压,即失调电压(Offset Voltage,VOS)。

VA + VOS = VB

            1.输入级的制造工艺

            放大器产生输入失调电压的主要原因是:输入级对称三极管晶圆不匹配。

            对称三极管的匹配度在一定范围内和晶圆面积的平方根成正比,也就是如若需要将对称三极管匹配度提高到原来的2倍,晶圆面积就需要扩大4倍,且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晶圆面积也无法改善输入失调问题,另外增加的晶圆面积会直接增加芯片的制造成本。

            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在放大器生产后在进行测试与校准,或者在输出级使用斩波等技术改善放大器的失调电压。

            2.芯片封装技术

            大多数放大器的封装并不会影响失调电压,但是仍有少数放大器的封装技术会影响。

2.2 失调电压漂移定义

失调电压漂移Offset Voltage Drift)定义为因环境温度、工作时间变量变化时,输入失调电压随变化量的比值。

  1. 变量为温度,表示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量与导致该变化的温度变化量的比值。单位为  ,符号为  或  。

  1. 变量为时间,失调电压漂移的单位是  ,表示失调电压每月变化多少微伏,其代表放大器在长期工作中失调电压的稳定性。

            漂移是放大器难以处理的参数,因为它的存在随时会产生新的失调电压,常见的处理方法是使用漂移参数较小的放大器,或者使用自稳零技术的放大器。

2.3 失调电压的测量与仿真

测量微伏至毫伏范围的输入失调电压,要求测试电路产生的误差远远低于失调电压本身。在测试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供电电源要求蒂文波、低噪声,例如电池。
  2. 电路的工作温度保证在25℃,并远离发热源。当电路上电工作稳定,板卡温度没有变化后再进行测量。
  3. 失调电压测试误差可能来自寄生热电偶结点,这是两种不同金属连接的时候形成的。热电偶电压范围通常在2~40  以上,并随着温度变化有明显变化。可在同向输入端串接一个电阻R来匹配反向输入路径中的热电偶结点。
  4. 电阻的两个引脚焊接在相同的金属(PCB铜走线)上会产生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热电电压,当两者温度完全相同时,这两个热电电压会相互抵消。所以,控制焊盘和PCB走线长度,减小温度梯度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2.4 失调电压的处理方法

            在早期的单通道放大器具有失调电压校准的引脚。

            例如OP07,其失调电压调整电路使用电位计连接失调电压校准功能的1脚、8脚,电位器的分压处连接到电源。如果放大电路设计完善,失调调整范围不会超过最低等级器件的最大失调电压的2~3倍。

            但在实际电路中,无法保证这些引脚没有噪声,或者避免使用长导线将该引脚连接到相距较远的电位计,以及放大器失调调整引脚的电压增益可能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增益,这些因素增加了失调电压校正的难度。

            目前主流的失调电压处理方法是外部方法,即使用可编程电压实现对失调电压的调整,例如使用数模转化器或者数字电位器。

2.5 噪声增益评估输出失调电压

            放大器的输出失调电压在电路没有输入信号时,仍能输出某个直流电压EO,把这种不希望出现的输出电压当成一个误差,称为“输出直流噪声”或者“输出直流误差”。

噪声增益关系式为:

                    β:反馈系数,即反馈回路的损耗

                    AVO:放大器的开环增益

网友A:
这是把失调电压的知识点专门分享出来了呀~ 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失调电压的知识点专门分享出来了呀~ 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点吗?

是的,一下子想起以前一个负压检测低压输入时输出0V,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放大失调电压阈值这个问题,就多看了几遍这个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下子想起以前一个负压检测低压输入时输出0V,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放大失调电压阈值这个问题,就多看 ...

那挺好。这个知识你就会离得特别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