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5、串口的配置应用

楼主:
开发板串口连接到了调试器的虚拟串口:

创建新工程

选择串口例程,可以看到外设例程非常丰富

例程说明,说明了使用方法和开发板跳冒的设置,非常详细

串口的配置如下

主函数,例子是需要将收发管脚短接,成功就会LED闪烁

稍微修改,测试串口发送数据

为了方便使用,需要将printf重映射到串口,关闭串口的fifo配置

重写fputc函数接口,输出到串口0

 测试效果:ccs自带串口助手,十分方便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DL_UART_Main_transmitDataBlocking(UART_0_INST,(uint8_t)ch);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 Set LED to indicate start of transfer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while (1)
    {
        printf("hello mspm0\n");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GPIO_LEDS_USER_TEST_PIN);
        delay_cycles(5000000);
    }
}

网友:
重定向没有成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