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第三篇 第二章学习运放指标

楼主:
第二章主要讲解了一些运放的参数解析

书上讲解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仔细研读

也结合网上的一些资料做了一些简单整理,

整理了一些认为平时比较常用的参数

静态特性:

(1)输入失调电压

定义:在运放开环使用时, 加载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直流电压使得放大器直流输出电压为 0。

现在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很多都可以做的很小很小了

为什么会有输入失调电压Vos?

运放输入级,BJT/CMOS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理论上完全对称。然而,受工艺所限,不匹配的输入级,导致了输入失调电压。

(2)共模抑制比

CMRR: 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

什么是共模抑制比CMRR?

差分信号放大倍数/共模信号放大倍数

越大的CMRR,对抑制开关噪声(共模干扰),越有效果。

还有个指标好像叫电源抑制比

(3)输入阻抗(Input Impedance)

输入阻抗是指运算放大器对输入信号的阻抗。较高的输入阻抗可以避免对输入信号的干扰,提高系统的灵敏度和稳定性。

动态特性:

对高频的影响比较大

(1)压摆率

SR: Slew rate

什么是SR?

运放输出电压的转换速率。通常单位为V/us

某信号需要快速保护,摆率会影响这个信号的延迟。

(2)-3dB闭环带宽

-3dB带宽是指运放增益下降3dB时的带宽,通常用Hz表示。-3dB带宽与单位增益带宽之间有一个关系,即-3dB带宽等于单位增益带宽乘以开环增益下降3dB时的频率与单位增益带宽的比值。

功率折半频率点,3db也叫半功率点或截止功率点,该点的功率为其总功率的一半。

网友:
来自 5楼

共读汇总:《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7415-1-1.html

网友A:
“定义:在运放开环使用时, 加载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直流电压使得放大器直流输出电压为 0。”这是笔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在运放开环使用时, 加载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直流电压使得放大器直流输出电压为 0。”这 ...

开环使用

网友:
对的,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