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从altium designer早期版本切换到新版本的?

楼主:
新版本有很多新功能在设计复杂电路板是能节省很多时间,不过界面还有很多操作都和老版本不同,重新学一遍新版本又觉得有些麻烦,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比如专门讲差异化的教程?

网友:
这个AD每年都更新,更的频率太高了

每年都有更新的新功能说明

新的功能,平时用上的也不多

有的新版本不一定是更了什么新功能

网友A:
比如,AD16或者以后版本不支持XP系统,AD18不支持32位系统

从AD18跟之前的页面变化比较大,稳定性,流畅性上每人体会不同

功能性的不同,好像官网有各种版本功能对比表

网友B:
如果买的是正版,直接让代理上门来培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AD16或者以后版本不支持XP系统,AD18不支持32位系统 从AD18跟之前的页面变化比较大,稳定性,流畅 ...

一些太复杂的功能暂时还用不到 我现在主要关心一些常规操作 以前一直用winter09现在换21.6跨度有点大 界面不适应 很多快捷键也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的是正版,直接让代理上门来培训

最近在官方视频账号下看一些视频教程 不过好多都是和早期版本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些太复杂的功能暂时还用不到 我现在主要关心一些常规操作 以前一直用winter09现在换21.6跨度有点大 界 ...

winter09现在换21.6跨度是有点大

中间应该用一下AD18就顺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官方视频账号下看一些视频教程 不过好多都是和早期版本一样的。

可以看下他们help文件,看看那些自己没用过

网友:
这个只能看帮助或看教程,网上搜,边用边学,难道还有其它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些太复杂的功能暂时还用不到 我现在主要关心一些常规操作 以前一直用winter09现在换21.6跨度有点大 界 ...

多画几次板子就熟练了呀~!

网友D:
多摸索一下就很快学会了,比如AD23的Gerber导出界面和AD22完全不同,但是操作逻辑还是很直观,多操作几次就会了

网友:
用的功能其实还是那几个主要的,遇到的时候再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摸索一下就很快学会了,比如AD23的Gerber导出界面和AD22完全不同,但是操作逻辑还是很直观,多操作几次就 ...

我还是习惯22的导出,刚刚正好找到了解决方案,顺手来评论一下,AD设置能改的真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