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晶振分类是什么呢

楼主:
对于温补晶振分类有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压控晶体振荡器、恒温晶体振荡器和数字补偿晶体振荡器,这些都是温补晶振分类,尤其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能。其实对于温补晶振器由于具有良好的启动特性、优越的性价比、低功耗、体积小、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这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喜欢温补晶振原因。

另外温补晶振是广泛应用于通信、导航、雷达、测量仪器等电子设备中。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作为它们的参考频率源,是上述电子设备的关键部件,被称为这类电子设备的“心脏”,是非常重要零件的。

电压控制温补晶振

通过晶振电压控制端子调整压控电压,可以调整晶振频率精度。

TCXO(温补晶振)

它是一种带有附加温度补偿电路的石英晶体振荡器,以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振荡频率的变化。其温度补偿的原理是通过改变振荡电路中的负载电容,使其随温度变化,来补偿谐振器因环境温度变化而产生的频率漂移。

补偿晶体振荡器

在TCXO,微处理器补偿晶体振荡器(MTCXO)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数字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具有额外的温度补偿电路,以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振荡频率变化。

OCXO(恒温晶体振荡器)

温补晶振作为它们的参考频率源,是上述电子设备的关键部件,被称为该类电子设备的“心脏”。它由恒温槽控制电路和振荡电路组成。通常,人们用热敏电阻“电桥”组成的差分串联放大器来实现温度控制。

间接补偿类型

间接补偿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种类型。模拟间接温度补偿是利用热敏电阻等感温元件组成温度-电压转换电路,将此电压施加到与晶体振荡器串联的变容二极管上,通过晶体振荡器串联电容的变化来补偿晶体振荡器的非线性频率漂移。

这种补偿方法可以达到0.5ppm的高精度,但在3V以下的低电压情况下受到限制。间接温度补偿是在模拟补偿电路中的温度-电压转换电路后增加一个模数(A/D)转换器,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这种方法可以实现自动温度补偿,使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很高。但具体补偿电路复杂,成本高,只适用于基站和广播电台要求高精度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mark下,谢谢了

不客气不客气

网友B:
若是用1-5ppm的晶振,用哪种方案最好,成本最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用1-5ppm的晶振,用哪种方案最好,成本最低呢

用温补吧,普通晶振做不了这么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