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7 板载热敏电阻体验ADC采集

楼主:
        本章节将通过板载的热敏电阻体验ADC采集,套件包括一个10k线性热敏电阻 (PTC) –TMP6131,PTC 采用具有10kΩ 10ppm上拉电阻器的低侧配置,室温下的输出电压约为1.6V。硬件电路如下:

        板载上默认是通过跳线帽把热敏电阻与PA15相连,本次通过单通道连续采集模式对热敏电阻进行采集。

新建一个ADC模块:

        配置时钟:

        时钟有两个选择,ULPCLK和SYSOSC,目前这两个时钟大小是一样的;

        配置采样方式:

        基准可以选择VDDA或者外部VREF;ADC的转换模式有单次转换,序列转换,序列转换主要用于多个ADC通道使用的情况,且都支持连续采样;本次采用单次转换模式,使用软件触发,PA15对应的ADC0的Channel 9,基准电压是VDDA;

        开启转化完成中断:

        在初始化后需要开启中断:

  • NVIC_EnableIRQ(ADC12_Tem_INST_INT_IRQN);

        本次测试使用的是按键触发模式,即每按一次S1按键转换一次ADC的值,所有的处理都在中断中进行:

  • void GROUP1_IRQHandler(void)
  • {
  • switch (DL_GPIO_getPendingInterrupt(GPIO_KEY_PORT)) {
  • case GPIO_KEY_USER_S1_IIDX:
  • LED.UpFlag = 1;
  • LED.state++;
  • UARTprintf("The key S1 is pressed\n");
  • DL_ADC12_enableConversions(ADC12_Tem_INST);
  • DL_ADC12_startConversion(ADC12_Tem_INST);
  • break;
  • case GPIO_KEY_USER_S2_IIDX:
  • LED.UpFlag = 1;
  • LED.state++;
  • UARTprintf("The key S2 is pressed\n");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void ADC12_Tem_INST_IRQHandler(void)
  • {
  • uint16_t getResult;
  • char str[10];
  • switch (DL_ADC12_getPendingInterrupt(ADC12_Tem_INST)) {
  • case DL_ADC12_IIDX_MEM0_RESULT_LOADED:
  • getResult = DL_ADC12_getMemResult(ADC12_Tem_INST, DL_ADC12_MEM_IDX_0);
  • UARTprintf("Now Tem:\n");
  • sprintf(str, "%d", getResult);
  • UARTprintf(str);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效果如下:

        可以看到,将热敏电阻靠近笔记本散热风口后,电压值变大(即采集的AD值)。

网友A:
电路和代码很详细 学习了 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和代码很详细 学习了 多谢楼主

其实SDK中有很多例程可以学习,包括配置文件的配置情况,可以多看看

网友B:
按下按键,使能ADC,开始ADC转换,再从中断中读取转换结果,打印结果,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下按键,使能ADC,开始ADC转换,再从中断中读取转换结果,打印结果,思路清晰!

基本都是在中断中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