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PK!选LDO还是DCDC?

楼主:
LDO 和DCDC都属于电源管理类的芯片。从用途来说,都是用来调电压的。

那么,在实际项目应用中,到底应该要选择LDO还是选择DCDC 呢?

小伙伴们一起来聊聊,你们平常更偏向于LDO还是DCDC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选择LDO,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又会选择LDO呢?

网友:
功率大会选DCDC,功率小就会选LDO。

网友A:
对输出电源纹波有要求的选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会选DCDC,功率小就会选LDO。

这个怎么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输出电源纹波有要求的选LDO

因为LDO稳定性更好,输出电源纹波比较小,是这样子的不?

网友:
DCDC有开关频率,需要看具体需求选定,应用场景配置

网友:
LDO是DCDC的一种形式而已,相比楼主的本意是开关DCDC,,

相信很多人设计供电的时候,不刻意纠结是LDO还是DCDC,确实看供电需求,效率,稳定性,成本,体积

网友:
二合一是最常见的用法,不考虑效率最佳,单纯物美价廉稳定性,比如供电为DC24V或12V,或电池12V供电的到3.3V的电路系统时

LM2596-5V+AMS1117-3.3完美实现,很常见

但体积大,功率稍大有发热,压差大时效率不高等,就要另觅其他方案

网友:
得看需求,电流电压和稳定性,电流小对纹波要求高的LDO,电压电流大的来DCDC,一般的LDO压降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看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压差大的选DCDC+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LDO稳定性更好,输出电源纹波比较小,是这样子的不?

LDO的电流一般不会太高,1A就算挺高的了。所以给单片机,传感器一类的供电,就会选择LDO,如果是整个系统供电会先选择DCDC。

网友:
分情况吧,LDO一般用于小电流,对电源纹波要求高的电路,成本方面也是考虑,相对与DCDC成本会低点。

网友D:
这个问题需要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下面的说明是在不考虑芯片的成本和非低功耗的情况下

1、电流小于500mA时,在电源电压和供电电压压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例如:5V到3.3V,通常选择LDO,如果压差较大12V到5V这时我选择DC/DC

2、电流大于500mA时,通常只选择DC/DC。如果强行使用LDO那么成本由于考虑散热、开关电源等问题成本反而会增加不少。真实案例:12V AC/DC,电路的电流1000mA左右,不加散热片系统会时常死机,同时必须配20W的开关电源。

3、至于带有模拟电路的情况,DC/DC的影响不是很大,当然不是什么精密电路。例如:1M欧姆输出阻抗以上的电路,这时我的方案是,先DC/DC,然后在使用LDO电路。如:24V到5V或6V,LDO到3.3V

网友:
低功耗应用选ldo,静态功耗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需要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下面的说明是在不考虑芯片的成本和非低功耗的情况下 1、电流小于500mA时 ...

点赞! 你这个说的很清楚呀~可以给小伙伴们很好的参考

网友:
我觉得看压差,看电流选择

网友:
不同地方不同用法,因地制宜,发挥起最大性能,比如压差大,要求效率高,选DCDC

网友:
功率大会选DCDC,功率小就会选LDO对输出电源纹波有要求的选LDO

网友:
输入输出压差小,输出负载电流不大情况下会选择LDO,反之选DCDC 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