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wifi语音识别灯控之Arduino33IoT功能检查

楼主:
Hello 大家好~我抽空就更新帖子进展啦~
这次主要是先验证一下我们的开发板。以前在淘宝上面有的时候买到的Arduino没有办法正常烧录的情况,这回为了后续更加稳定的发挥,先对我们得捷电子买的Arduino验验货。我们开盒之后,有两组排针,避免丢了第一时间还是先焊接好,如下图为焊接好的状态。

焊接好了我们第一时间给他插入Micro-USB线,给他接个电脑试试。如下图为连接后正常开机照片。其中黄色指示灯会闪烁,刚好拍照的时候它灭了哈哈。

收到了它,那么就给它烧录一个初始的Blink程序试试~原汁原味的Arduino原生Sample代码,其中解释一下Arduino编程的核心:

1、void setup()函数,用于初始化设定,一般将I/O口状态指明,即输入输出。

2、void loop()函数,用于后续循环运行的内容,此处类似于51单片机的While(1)所指定的代码进行循环,判断为真即执行。

/*
  Blink

  Turns an LED on for one second, then off for one second, repeatedly.

  Most Arduinos have an on-board LED you can control. On the UNO, MEGA and ZERO
  it is attached to digital pin 13, on MKR1000 on pin 6. LED_BUILTIN is set to
  the correct LED pin independent of which board is used.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pin the on-board LED is connected to on your Arduino
  model, check the Technical Specs of your board at:
  https://www.arduino.cc/en/Main/Products

  modified 8 May 2014
  by Scott Fitzgerald
  modified 2 Sep 2016
  by Arturo Guadalupi
  modified 8 Sep 2016
  by Colby Newman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http://www.arduino.cc/en/Tutorial/Blink
*/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这个代码给大家解释一下,内容其实很容易理解哦~

LED_BULTIN指的是内置LED灯,即Arduino的D13引脚常用为指示黄灯(Arduino官方开发板基本上都有这个,成为典型的通用端口,当然也可以复用为其他的数字逻辑功能哦~)此处将这个I/O口进行指定,指定为输出口。

digitalWrite即对该I/O进行状态的指明,I/O状态High/Low即高低电平,高时LED亮,反则LED灭。delay即对该状态维持时间做出明确限定,例如此处1000,单位ms,即1000ms=1s。

整段代码因此这样完整理解:

1、D13口初始化时指定输出状态

2、D13口高电平,维持1s,D13口低电平,维持1s,以此循环运行。

在烧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诶,开发板明明是好的,为啥烧录不进去呢?如下图,端口黑了!此处USB连接良好,有视频为证。

如视频所见,为大部分新手容易遇到的问题~

那么问题怎么解决呢?于是看看我的视频~

最终烧录情况如视频所见哦,终于成功烧录啦。亮灯走起~

那么~模拟新人的操作结束啦,与此同时也给大家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谢大家阅读!

题外话: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你的Arduino IDE还在用1.8.5?

我的回答是:我有很多不能舍弃的库,我很喜欢这个版本的稳定性哦~即使他已经很老了,对电脑要求真的很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欢迎大家交流哦~

附上我好久没打理的Github仓库,欢迎按需取阅!地址附上:www.github.com/JohnMatthrew/Arduino-Library

网友A:
在国内arduino的环境创建还是折腾一翻才行,好些库下载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arduino的环境创建还是折腾一翻才行,好些库下载不了。

是的,所以我为了更加便捷的体验Arduino的生态,一直在努力更新Github的代码仓库~不过很遗憾的是,经常访问不了Github导致无法Merge仓库内的选项,很遗憾。因此现在也在寻求Gitlab或者是国内的Git代码托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我为了更加便捷的体验Arduino的生态,一直在努力更新Github的代码仓库~不过很遗憾的是,经常访 ...

自从国外回来以后(虽然也会经常回到国外的家里)发现很多Seeed的,Grove的原生库国内用不了。Google Drive无法访问影响了很大一部分的体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以我为了更加便捷的体验Arduino的生态,一直在努力更新Github的代码仓库~不过很遗憾的是,经常访 ...

搭个梯子可以用,就是费用有点吃力!考虑国内的gitee是一个选项吧。

网友C:
我也是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考虑玩玩Tiny ML用EdgeImpulse!有问题,可以多分享交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考虑玩玩Tiny ML用EdgeImpulse!有问题,可以多分享交流啦~~~

好啊,欢迎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个梯子可以用,就是费用有点吃力!考虑国内的gitee是一个选项吧。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