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项目汇总

楼主:
一  任务汇总视频

二 项目介绍

      这次任务主要完成了五个任务分别是控制屏幕显示中文,网络功能使用,控制WS2812B,日历&时钟,通过网络控制WS2812B。使用到的硬件是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  开发板使用乐鑫ESP32-S3芯片,支持WiFi和蓝牙,内置 IPS TFT 彩色显示屏 ESP32-S3 开发板,4 MB闪存和2 MB PSRAM

三 项目任务详细介绍

      任务一  控制屏幕显示中文

       在Adafruit ESP32-S3 TFT Feather开发版上显示中文其实很简单只要引用相应的库,然后引用字体文件就可以很容易的显示中文

       效果图

       先把代码贴上来

  • import board
  • from io import BytesIO
  • import displayio
  • import busio
  •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display = board.DISPLAY
  • group = displayio.Group(scale=1)
  • color = 0xffffff
  •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font.pcf")
  • date = label.Label(font, text="欢迎参加得捷电子", color=color)
  • date.x = 0
  • date.y = 30
  • group.append(date)
  • date = label.Label(font, text="Follow me第2期", color=color)
  • date.x = 0
  • date.y = 60
  • group.append(date)
  • display.show(group)
  • while True:
  • pass

现在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代码

创建display

display = board.DISPLAY

创建group布局容器并设置放大倍率

group = displayio.Group(scale=1)

设置字体颜色为白色

color = 0xffffff

加载字体文件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font.pcf")

创建文本框并且设置在屏幕中显示的位置

label = label.Label(font, text="欢迎参加得捷电子", color=color)

label.x = 0

label.y = 30

#将文本框添加到group中

group.append(label)

屏幕显示

display.show(group)

任务二 网络功能使用

   这个任务主要分为2个子任务,一个是连接wifi并且通过http请求当前网络动态公网ip还有一个是在开发版上起一个热点,现在我们讲解一下第一个任务

   效果图

  • import board
  • from io import BytesIO
  • import displayio
  • import busio
  •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 import ssl
  • import wifi
  • import time
  • from adafruit_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date,timezone,timedelta
  • import json
  • TEXT_URL= "http://vv.video.qq.com/checktime?otype=json"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response = requests.get(TEXT_URL)
  • timestamp = time.time()
  • txt = response.text.split("QZOutputJson=")[1]
  • print(txt)
  • #print(txt)
  • data = json.loads(txt.replace(";",""))
  • print(data["ip"])
  • display = board.DISPLAY
  • group = displayio.Group(scale=1)
  • color = 0xffffff
  •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font.pcf")
  • date = label.Label(font, text=data["ip"], color=color)
  • date.x = 0
  • date.y = 30
  • group.append(date)
  • display.show(group)
  • while True:
  • pass

该代码主要实现了从网络时间服务器获取时间戳数据,解析出IP信息,并在显示器上显示这个IP,初始化网络请求会话session,用于发送HTTP请求。具体流程如下

      a. 向时间服务器的URL发送GET请求,获取包含时间戳数据的响应。

      b. 从响应中提取出JSON字符串,并解析为JSON数据。

      c. 从JSON数据中获取IP信息。

      d. 初始化显示库,创建显示组group,设置显示参数。

      e. 使用显示库的Label组件显示取得的IP信息。

       f. 循环显示这个Label。

总体上,利用了网络请求库、JSON解析和显示库,实现了获取网络数据,提取信息,并在显示器上输出的完整流程。主要运用了CircuitPython的网络编程、JSON处理和GUI显示等功能。接着我们讲解第二个子任务起网络热点功能

  • import board
  • from io import BytesIO
  • import displayio
  • import busio
  •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 import ssl
  • import wifi
  • ssid = "eeworld"
  • password = "12345678"
  • print("ssid:"+ssid)
  • print("pwd:"+password)
  • wifi.radio.start_ap(ssid, password)
  • while True:
  • pass

这段代码是用于创建一个 WiFi 访问点(AP)的,首先定义了ssid和password两个变量,分别表示要创建的WiFi网络的名称和密码。然后打印出这两个变量的值,用于调试和确认。

关键的一行代码是:

wifi.radio.start_ap(ssid, password)

这个start_ap方法属于wifi模块中的radio对象,它可以用来创建一个软AP。方法的参数就是前面定义的ssid和password。这样就会用这两个参数创建一个名称为"eeworld",密码为"12345678"的WiFi网络。最后一个while True空循环语句,目的是保持代码持续运行不退出。

任务三 WS2812B效果控制

   在adafruit esp32 开发版中控制WS2812B也非常容易只要使用neopixel库和adafruit_led_animation库便可轻松控制

  • import board
  • import neopixel
  •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blink import Blink
  • import adafruit_led_animation.color as color
  • pixel_pin = board.NEOPIXEL
  • # Change to match the number of pixels you have attached to your board.
  • num_pixels = 1
  •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pixel_pin, num_pixels)
  • blink = Blink(pixels, 0.5, color.RED)
  • while True:
  • blink.animate()
  • pass

这段代码的主要功能是利用NeoPixel库控制RGB LED,并在while循环中调用Blink对象的animate方法来实现闪烁效果。首先导入了neopixel库,并创建了一个NeoPixel对象pixels,连接到板子上的NEOPIXEL引脚,指定了LED数量为1个。然后创建了一个Blink类的对象blink,传入参数为刚刚创建的pixels对象,设置点亮时间0.5秒,颜色为红色。在while True循环中,调用blink对象的animate方法来点亮LED。这段代码会让连接在NEOPIXEL引脚上的一个RGB LED以0.5秒的间隔闪烁红色。

任务四 日历&时钟

    这个任务主要实现了一个时钟日历功能,可以查看当前日期时间还有查看当前的天气,温度,湿度,pm2.5

  • import board
  • from io import BytesIO
  • import displayio
  • import busio
  •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 import ssl
  • import wifi
  • import time
  • from adafruit_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date,timezone,timedelta
  • import json
  • import re
  • from adafruit_display_shapes.roundrect import RoundRect
  • import asyncio
  • import rtc
  • display = board.DISPLAY
  • group = displayio.Group(scale=1)
  • color = 0xffffff
  • font = bitmap_font.load_font("/font/font.pcf")
  • TEXT_URL= "http://vv.video.qq.com/checktime?otype=json"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requests = adafruit_requests.Session(pool, 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response = requests.get(TEXT_URL)
  • timestamp = time.time()
  • txt = response.text.split("QZOutputJson=")[1]
  • print(txt)
  • #print(txt)
  • data = json.loads(txt.replace(";",""))
  • local_time = datetime.fromtimestamp(data["t"])
  • rtc.RTC().datetime=time.localtime(data["t"] + 8*3600)
  • token = ""
  • headers = {"token":token}
  • image, palette = adafruit_imageload.load("/images/bg1.png")
  • # 是否开启透明
  • #palette.make_transparent(0)
  • # 创建图片布局
  • grid = displayio.TileGrid(image, pixel_shader=palette)
  • grid.x = display.width // 2 - grid.tile_width // 2
  • grid.y = display.height // 2 - grid.tile_height // 2
  • # 创建空白背景
  • # 将图片布局添加到图像组,由于是第一个添加的,默认是最下层
  • group.append(grid)
  • #image, palette = adafruit_imageload.load("/images/taikongren.gif")
  • #grid = displayio.TileGrid(image, pixel_shader=palette)
  • #group.append(grid)
  • time1 = label.Label(font, text="00:00:00", color=0xcad0b4, scale=2)
  • time1.x = 10
  • time1.y = 50
  • date = label.Label(font, text="1967年01月01日", color=0xcad0b4, scale=1)
  • date.x = 10
  • date.y = 15
  • weather = label.Label(font, text="晴", color=0x4B4B4B, scale=1)
  • weather.x = 20
  • weather.y = 85
  • roundrect = RoundRect(10, 70,weather.bounding_box[2]+113, 30,5,fill=0x33CC66, outline=0x33CC66)
  • #roundrect.width = address.bounding_box[2]
  • group.append(roundrect)
  • wind = label.Label(font, text="东北风1级", color=0x4B4B4B, scale=1)
  • wind.x = 20
  • wind.y = 120
  • roundrect1 = RoundRect(10, 105,wind.bounding_box[2]+40, 30,5,fill=0xFF9966, outline=0xFF9966)
  • #roundrect.width = address.bounding_box[2]
  • group.append(roundrect1)
  • group.append(date)
  • group.append(time1)
  • group.append(wind)
  • group.append(weather)
  • image, palette = adafruit_imageload.load("/images/6.png")
  • # 是否开启透明
  • palette.make_transparent(0)
  • # 创建图片布局
  • grid = displayio.TileGrid(image, pixel_shader=palette)
  • grid.x = 160
  • grid.y = 70
  • group.append(grid)
  • image, palette = adafruit_imageload.load("/images/3.png")
  • # 是否开启透明
  • palette.make_transparent(0)
  • # 创建图片布局
  • grid = displayio.TileGrid(image, pixel_shader=palette)
  • grid.x = 160
  • grid.y = 90
  • group.append(grid)
  • image, palette = adafruit_imageload.load("/images/7.png")
  • # 是否开启透明
  • palette.make_transparent(0)
  • # 创建图片布局
  • grid = displayio.TileGrid(image, pixel_shader=palette)
  • grid.x = 160
  • grid.y = 110
  • group.append(grid)
  • temp = label.Label(font, text="18.5°", color=0x1296db, scale=1)
  • temp.x = 190
  • temp.y = 80
  • group.append(temp)
  • humidity = label.Label(font, text="81", color=0x1296db, scale=1)
  • humidity.x = 190
  • humidity.y = 100
  • group.append(humidity)
  • pm25 = label.Label(font, text="68", color=0x1296db, scale=1)
  • pm25.x = 190
  • pm25.y = 120
  • group.append(pm25)
  • display.show(group)
  • def updateWeather():
  • url= "https://api.ip138.com/weather/?code=310000&token="+token
  •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
  • data = response.json()
  • weather.text = data['data']['weather']
  • wind.text = data['data']['wind']
  • humidity.text = data['data']['humidity']
  • temp.text = data['data']['temp']
  • pm25.text = data['data']['pm25']
  • async def updateWeatherTask():
  • val = 1
  • while True:
  • updateWeather()
  • #time.sleep(1)
  • await asyncio.sleep(3600)
  • async def updateTimeTask():
  • val = 1
  • while True:
  • t = time.localtime(time.time())
  • date.text='%d年%02d月%02d日'%(t.tm_year, t.tm_mon, t.tm_mday)
  • time1.text='%02d:%02d:%02d'%(t.tm_hour, t.tm_min,t.tm_sec)
  • #time.sleep(1)
  • await asyncio.sleep(1)
  • async def main():
  • task1 = asyncio.create_task(updateWeatherTask())
  • task2 = asyncio.create_task(updateTimeTask())
  • await asyncio.gather(
  • task2,
  • task1
  • )
  • asyncio.run(main())

这段代码主要是使用了网络请求、时间、天气API、GUI和异步编程,实现了一个可以实时显示时间和天气的程序,并实时更新,具体流程如下

      a.初始化显示器,创建显示组group。

      b.发送网络请求获取时间戳数据,解析出时间信息,同步到RTC。

      c.加载图片作为背景,添加到group。

      d. 创建多个Label组件显示时间、天气等信息,添加到group。

      e. 将group显示到显示器上。

      f.定义了updateWeather()函数从网络获取最新天气数据,更新显示。

      g.定义了两个异步任务updateTimeTask()和updateWeatherTask(),分别每秒和每3600秒更新时间和天气。

      h.在main()异步函数中同时执行这两个任务。

      i.使用asyncio.run启动主异步逻辑。

任务五 通过网络控制WS2812B

   要实现网络控制WS2812B的功能,我选择的方案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控制rgb led,通讯协议使用mqtt,因此还需要一个mqtt的服务端,我没有选择公共的mqtt服务,而是使用.net core 搭建了一套简单的mqtt服务,同时支持mqtt和socket两种方式

    mqtt服务端的实现代码

  • using System;
  •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 using System.Linq;
  •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Builder;
  •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Hosting;
  •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HttpsPolicy;
  •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Mvc;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Configuration;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DependencyInjection;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Hosting;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Logging;
  • using Microsoft.OpenApi.Models;
  • using MQTTnet;
  • using MQTTnet.AspNetCore;
  • using MQTTnet.Server;
  • namespace mqtt
  • {
  • public class Startup
  • {
  • public Startup(I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
  • Configuration = configuration;
  • }
  • public I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 get; }
  • // This method gets called by the runtime. Use this method to add services to the container.
  • public void ConfigureServices(IServiceCollection services)
  • {
  • services
  • .AddHostedMqttServer(mqttServer => mqttServer.WithoutDefaultEndpoint())
  • .AddMqttConnectionHandler()
  • .AddConnections();
  • }
  • // This method gets called by the runtime. Use this method to configure the HTTP request pipeline.
  • public void Configure(IApplicationBuilder app, IWebHostEnvironment env)
  • {
  • app.UseRouting();
  • app.UseEndpoints(endpoints =>
  • {
  • endpoints.MapConnectionHandler<MqttConnectionHandler>(
  • "/mqtt",
  • httpConnectionDispatcherOptions => httpConnectionDispatcherOptions.WebSockets.SubProtocolSelector =
  • protocolList =>
  • protocolList.FirstOrDefault() ?? string.Empty);
  • });
  • app.UseMqttServer(server =>
  • {
  • // Todo: Do something with the server
  • });
  • }
  • }
  • }
  • using System;
  •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 using System.Linq;
  •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
  • using Microsoft.AspNetCore.Hosting;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Configuration;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Hosting;
  • using Microsoft.Extensions.Logging;
  • using MQTTnet;
  • using MQTTnet.AspNetCore;
  • using MQTTnet.Client;
  • using MQTTnet.Server;
  • namespace mqtt
  • {
  • public class Program
  • {
  • public static Task Main(string[] args)
  • {
  • //CreateHostBuilder(args).Build().Run();
  • return BuildWebHost(args).RunAsync();
  • }
  • private static IWebHost BuildWebHost(string[] args)
  • {
  • return WebHost.CreateDefaultBuilder(args)
  • .UseKestrel(o =>
  • {
  • o.ListenAnyIP(1883, l => l.UseMqtt());
  • o.ListenAnyIP(5000); // default http pipeline
  • })
  • .UseStartup<Startup>()
  • .Build();
  • }
  • /*public static IHostBuilder CreateHostBuilder(string[] args) =>
  • Host.CreateDefaultBuilder(args)
  • .ConfigureWebHostDefaults(webBuilder =>
  • {
  • webBuilder.UseStartup<Startup>();
  • });*/
  • }
  • }

该代码构建了一个支持MQTT和HTTP双协议的ASP.NET Core主机,可以用来开发集成两种服务的Web应用程序,主要工作是利用.NET Core框架搭建主机并配置服务端口

小程序代码

  • // index.js
  • import mqtt from "../../mqtt4.1.0.js"
  • const options = {
  • keepalive: 30,
  • //protocolVersion: 4, //MQTT V3.1.1
  • connectTimeout: 4000,
  • clientId: 'sdfkskr43',//这个地方最好用一个随机字符串方法生成
  • port: 5000,
  • username: '',
  • password: '',
  • }
  • //此处需要用wxs,请注意!!!
  • var client = mqtt.connect('wx://127.0.0.1/mqtt', options)
  • client.on('connect', (e) => {
  • console.log('服务器连接成功', e)
  • })
  • Page({
  • data:{
  • colorData: {
  • //基础色相,即左侧色盘右上顶点的颜色,由右侧的色相条控制
  • hueData: {
  • colorStopRed: 255,
  • colorStopGreen: 0,
  • colorStopBlue: 0,
  • },
  • //选择点的信息(左侧色盘上的小圆点,即你选择的颜色)
  • pickerData: {
  • x: 0, //选择点x轴偏移量
  • y: 480, //选择点y轴偏移量
  • red: 0,
  • green: 0,
  • blue: 0,
  • hex: '#000000'
  • },
  • //色相控制条的位置
  • barY: 0
  • },
  • rpxRatio: 1 //此值为你的屏幕CSS像素宽度/750,单位rpx实际像素
  • }
  • ,
  • onLoad() {
  • var _this = this
  • wx.getSystemInfo({
  • success(res) {
  • _this.setData({
  • rpxRatio: res.screenWidth / 750
  • })
  • }
  • })
  • },
  • //选择改色时触发(在左侧色盘触摸或者切换右侧色相条)
  • onChangeColor(e) {
  • //返回的信息在e.detail.colorData中
  • this.setData({
  • colorData: e.detail.colorData
  • })
  • var rgbdata = {}
  • rgbdata.R = this.data.colorData.pickerData.red
  • rgbdata.G = this.data.colorData.pickerData.green
  • rgbdata.B = this.data.colorData.pickerData.blue
  • client.publish('rgbTopic',JSON.stringify(rgbdata), { qos: 2 }, function (err) {
  • console.log('send', err)
  • })
  • }
  • })

这段代码使用微信小程序的MQTT库实现了一个简单的RGB颜色控制示例,主要功能有:

a. 初始化并连接MQTT客户端

使用mqtt.connect创建MQTT客户端,指定连接参数如客户端id、服务器地址等,并绑定connect事件回调打印连接成功日志。

b.小程序页面初始化

在onLoad回调中获取系统信息,设置rpx转换比例。

c.实现颜色选择组件

页面json中引入微信提供的color-picker组件,在wxml中渲染。在js中通过onChangeColor回调获取选中的颜色值。

d.通过MQTT发布RGB数据

在onChangeColor中将颜色值转换为RGB对象,通过MQTT的publish方法发布到rgbTopic主题上,实现和服务端的通信。

e.MQTT配置

使用ES6语法导入MQTT包,指定连接和订阅选项如keepalive时间、用户名密码等。

该代码演示了微信小程序中通过MQTT与后端通信的方式,实现了一个简单的RGB颜色控制和同步的示例,主要涉及小程序的页面开发、MQTT的使用以及组件的绑定应用。

  • import board
  • from io import BytesIO
  • import displayio
  • import busio
  • from digitalio import DigitalInOut
  •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 from adafruit_display_text import label
  • from adafruit_bitmap_font import bitmap_font
  • import socketpool
  • import adafruit_requests
  • import ssl
  • import wifi
  • import time
  • from adafruit_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date,timezone,timedelta
  • import json
  • import re
  • from adafruit_display_shapes.roundrect import RoundRect
  • import asyncio
  • import rtc
  • from adafruit_esp32spi import adafruit_esp32spi
  • import adafruit_esp32spi.adafruit_esp32spi_socket as socket
  • import adafruit_minimqtt.adafruit_minimqtt as MQTT
  • import neopixel
  • from adafruit_led_animation.animation.blink import Blink
  • import adafruit_led_animation.color as color
  • pixel_pin = board.NEOPIXEL
  • num_pixels = 1
  • pixels = neopixel.NeoPixel(pixel_pin, num_pixels)blink = Blink(pixels, 0.5, color.ORANGE)
  • def connect(mqtt_client, userdata, flags, rc):
  • mqtt_client.subscribe("rgbTopic")
  • def disconnect(mqtt_client, userdata, rc):
  • print("Disconnected")
  • def subscribe(mqtt_client, userdata, topic, granted_qos):
  • print("Subscribed to {0} with QOS level {1}".format(topic, granted_qos))
  • def unsubscribe(mqtt_client, userdata, topic, pid):
  • print("Unsubscribed from {0} with PID {1}".format(topic, pid))
  • def publish(mqtt_client, userdata, topic, pid):
  • print("Published to {0} with PID {1}".format(topic, pid))
  • def message(client, topic, message):
  • if(topic == "rgbTopic"):
  • jsonData = json.loads(message)
  • r = int(jsonData["R"])
  • g = int(jsonData["G"])
  • b = int(jsonData["B"])
  • global blink
  • blink = Blink(pixels, speed=0.5, color=(r,g,b))
  • pool = socketpool.SocketPool(wifi.radio)
  • mqtt_client = MQTT.MQTT(
  • broker="192.168.0.111",
  • port=1883,
  • username='',
  • password='',
  • socket_pool=pool,
  • ssl_context=ssl.create_default_context()
  • )
  • mqtt_client.on_connect = connect
  • mqtt_client.on_disconnect = disconnect
  • mqtt_client.on_subscribe = subscribe
  • mqtt_client.on_unsubscribe = unsubscribe
  • mqtt_client.on_publish = publish
  • mqtt_client.on_message = message
  • mqtt_client.connect()
  • while True:
  • blink.animate()
  • mqtt_client.loop()

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通过MQTT控制RGB彩灯的示例,主要功能包括:

a. 初始化WiFi、MQTT客户端对象。

使用socketpool、SSL等模块建立网络连接,创建MQTT客户端并绑定相关回调函数。

b.初始化彩灯对象。

创建一个NeoPixel对象代表彩灯,并创建一个Blink对象用来控制闪烁。

c.实现MQTT的消息处理。

绑定on_message回调,在收到mqtt信息时将JSON解析为RGB值,更新Blink对象的颜色。

d.主循环。

轮询调用blink.animate()更新彩灯状态,并调用mqtt_client.loop()监听消息。

该示例演示了如何利用MQTT协议实现RGB彩灯的远程控制。主要步骤是建立网络连接,解析MQTT消息设置彩灯状态,并循环更新。利用MQTT可以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控制。

四 任务的心得体会

     CircuitPython生态已经很成熟,Adafruit提供了大量针对自己开发板的CircuitPython库。我在使用时也发现CircuitPython的图形界面很方便,适合开发UI交互较丰富的项目。该开发板集成度高,很多外设接口直接可用。开发时需要留意一些细节,如显示屏的刷新模式、内存使用等。需要用一些技巧来优化代码,提高性能。总体来说,这个开发板硬件强大,软件易用性也高。Adafruit提供的开发资源丰富,可以让开发效率大大提升。后续我也会继续使用这个板子做些有趣的项目。也感谢得捷电子和eeworld能给我这么机会来参与这个活动。

源码下载链接

网友:
CircuitPython的图形界面适合开发UI交互较丰富的项目,这个是很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