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蓝牙占用内存资源较大,修改menuconfig配置后经 ...

楼主(2023-11-01):
全志R128蓝牙占用内存资源较大,修改menuconfig配置后经常编译不过或无法运行解决方法
R128蓝牙占用内存资源较大,尝试修改过以下两处的蓝牙配置,修改后再重新编译就会失败 1、使用menuconfig修改配置CONFIG_BT_VAR_MEM_DYNC_ALLOC=y,后初始化蓝牙失败 ``` [cmd ERR] bt_ready():556, Bluetooth init failed (err -105) ``` 添加打印定位到是内存分配失败 2、使用menuconfig修改配置CONFIG_BT_SMP关闭可以减少很多内存,但是编译出错,提示缺少smp_null.c。 CONFIG_BT_VAR_MEM_DYNC_ALLOC配置问题,修改方法如下。,即交换 ``` _net_buf_pool_list_end = .; ``` 和 ``` KEEP(*(SORT_BY_NAME("._net_buf_pool.static.*"))) ``` 这两行 ``` diff --git a/include/ble/linker/common-ram.ld b/include/ble/linker/common-ram.ld index e97433c91..40744e392 100755 --- a/include/ble/linker/common-ram.ld +++ b/include/ble/linker/common-ram.ld @@ -84,8 +84,8 @@ { _net_buf_pool_list_start = .; _net_buf_pool_list = .; KEEP(*(SORT_BY_NAME("._net_buf_pool.static.*"))) _net_buf_pool_list_end = .; } GROUP_DATA_LINK_IN(RAMABLE_REGION, ROMABLE_REGION) ``` CONFIG_BT_SMP 配置问题,下面内容保存为smp_null.c 放到 ``` ./src/ble/host/smp_null.c ``` ``` /** *
@File
smp_null.c * Security Manager Protocol stub */ /* * Copyright (c) 2015-2016 Intel Corporation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BT_DBG_ENABLED IS_ENABLED(CONFIG_BT_DEBUG_HCI_CORE) #define LOG_MODULE_NAME bt_smp #include "common/log.h" #include "hci_core.h" #include "conn_internal.h" #include "l2cap_internal.h" #include "smp.h" static struct bt_l2cap_le_chan bt_smp_pool[CONFIG_BT_MAX_CONN]; int bt_smp_sign_verify(struct bt_conn *conn, struct net_buf *buf) { return -ENOTSUP; } int bt_smp_sign(struct bt_conn *conn, struct net_buf *buf) { return -ENOTSUP; } static int bt_smp_recv(struct bt_l2cap_chan *chan, struct net_buf *req_buf) { struct bt_conn *conn = chan->conn; struct bt_smp_pairing_fail *rsp; struct bt_smp_hdr *hdr; struct net_buf *buf; ARG_UNUSED(req_buf); /* If a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pairing then it shall respond with * a Pairing Failed command with the reason set to "Pairing Not * Supported" when any command is received. * Core Specification Vol. 3, Part H, 3.3 */ buf = bt_l2cap_create_pdu(NULL, 0); /* NULL is not a possible return due to K_FOREVER */ hdr = net_buf_add(buf, sizeof(*hdr)); hdr->code = BT_SMP_CMD_PAIRING_FAIL; rsp = net_buf_add(buf, sizeof(*rsp)); rsp->reason = BT_SMP_ERR_PAIRING_NOTSUPP; if (bt_l2cap_send_cb(conn, BT_L2CAP_CID_SMP, buf, NULL, NULL)) { net_buf_unref(buf); } return 0; } static int bt_smp_accept(struct bt_conn *conn, struct bt_l2cap_chan **chan) { int i; static const struct bt_l2cap_chan_ops ops = { .recv = bt_smp_recv, }; BT_DBG("conn %p handle %u", conn, conn->handle); for (i = 0; i < ARRAY_SIZE(bt_smp_pool); i++) { struct bt_l2cap_le_chan *smp = &bt_smp_pool
; if (smp->chan.conn) { continue; } smp->chan.ops = &ops; *chan = &smp->chan; return 0; } BT_ERR("No available SMP context for conn %p", conn); return -ENOMEM; } BT_L2CAP_CHANNEL_DEFINE(smp_fixed_chan, BT_L2CAP_CID_SMP, bt_smp_accept, NULL); int bt_smp_init(void) { return 0; } #if defined(CONFIG_BT_DEINIT) int bt_smp_deinit(void) { return 0; } void bt_smp_mem_deinit(void) { return; } void bt_keys_mem_deinit(void) { return; } #endif #if defined(CONFIG_BT_VAR_MEM_DYNC_ALLOC) void keys_dynamic_mem_alloc(void) { } void keys_dynamic_mem_free(void) { }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