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在有硬件看门狗的情况下死机,且无法复位

楼主:
有个通讯设备,接收无线传感器信号,再通过MODBUS给其他设备。

该设备上有硬件看门狗芯片TPS3823-33。在现场运行中,该设备还是出现了死机,现象是运行灯不闪,485不通讯。重新上电恢复正常。死机都是正常运行几天后出现的。

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电源比较稳定。测试了下硬件看门狗电路,能起作用,可以复位设备。

请教下: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看门狗也复位不了设备;软件方面有哪些要重点排查的。

网友A:
工作环境恶劣吗,会不会是静电之类的给打死了

网友B:
设备死机先考虑硬件环境,楼上说了。 工作环境恶劣吗?? 你的设备的电源是怎么处理的,现场有没有电机设备等?

网友C:
类似问题一般是电源的情况比较多,以及STM32问题。如果外看门狗都不能复位,就只能加一级MOS切断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环境恶劣吗,会不会是静电之类的给打死了

工作环境不恶劣,周围目前看没有会产生静电的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死机先考虑硬件环境,楼上说了。 工作环境恶劣吗?? 你的设备的电源是怎么处理的,现场有没有电机设备 ...

设备电源是交流220V过保险、压敏,进AC/DC,感觉比较稳定。

没有电机设备,环境看着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类似问题一般是电源的情况比较多,以及STM32问题。如果外看门狗都不能复位,就只能加一级MOS切断电源了。

我们再查查,如果还是没头绪就只能加一级MOS了。主要是想找到问题源头。

网友:
硬件看门狗需要每间隔一段时间喂一次狗,即某I/O引脚动作一下,输出一个或正或负的脉冲。如果超过一定时间没有喂狗,则硬件看门狗将设备复位。喂狗动作靠的是软件中的一条指令。如果喂狗指令被放到了中断程序里面,例如定时中断,那么设备死机时,定时中断仍可能发生,执行喂狗指令。硬看门狗收到喂狗信号,当然不会使设备复位。

网友:
所以,喂狗指令务必不能放到中断例程中,必须放到主程序里面。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再查查,如果还是没头绪就只能加一级MOS了。主要是想找到问题源头。

【我们再查查,如果还是没头绪就只能加一级MOS了】

先从软件开始查吧。加一级MOS不是好办法。

网友:
既然工作环境还可以,那就是楼上的建议,,先从软件开始查吧。加一级MOS不是好办法。

网友:
对呀,按8楼思路,看看死机时候硬看门狗是什么状态

网友:
在死机时测试看门狗电路的输出状态,先确定硬件看门狗的工作状态和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肯定是软件的事,建议策查看看死在哪里。不用硬狗都不是,楼主家有狗还死。不想想么?

网友:
很早以前以前碰到过三星arm7(44B0)内核死机的故障,指纹考勤机上。现象是死机后按硬件复位都不起作用,只有断电1秒左右再重启才能正常启动。找出来的问题只知道不同的电源适配器产生故障的概率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

产品应该在公司试验室早就相对成熟了才到现场的,

只是“在现场运行中,该设备还是出现了死机,现象是运行灯不闪,485不通讯。”

软硬件都需要排查

建议还是先把现场环境或使用状况分析一下,是否存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