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的DS电压和G极电压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一张MOSFET的结构图,电路图中的Q1是N沟道MOSFET晶体管,DS之间的电压是+24V,该MOSFET的Vds的最大耐压是30V,Vgs开启电压是1.2V

现在我用MCU的GPIO引脚3.3V的电压控制该Q1的开启。当GPIO为低电平0V时和3.3V时引脚GPIO的电压V是多少。

我的分析是0V时,

1、GPIO接GND ,S接GND,D接24V

GPIO与Q1的G极相联,G极和S是接GND的,这时G和S都是GND,GPIO的引脚是GND 0V,DS可以看作一个阻值巨大的电阻,GD可以看作一个阻值巨大的电阻,DS的电压是24V,由于R2和R3是串联关系,GPIO的电压很小,应该不会出问题。

2、GPIO接入3.3V,S接GND,D接24V

R2的电阻很大,R3的电阻较小,GPIO的电压应该是24-3.3=20.7V的样子,是不是如果GPIO的结构耐压不够,是不是就会把MCU烧坏。

网友:
看不懂两幅图中R1、R2、R3是什么意思。

MOS管的门极(G),与漏极(D)和源极(S)之间是绝缘的。你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MOS管门极与源极、门极与漏极之间的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幅图,左上角MOS管符号并没有表示出功率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但下面接近中间的MOS管符号有体内寄生二极管。由于这个二极管存在,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功率MOS管漏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阻,正向和反向是不同的,正如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二极管正向反向电阻数值不同一样。

网友:
第一幅图中,无论是左上角还是下面的MOS管符号,门极(G)与源极漏极都没有关系,门极与MOS管导电沟道之间画得好像是个电容一般。这正是MOS管的特性:门极与导电沟道之间是个电容。此电容耐压比较低,通常生产厂家保证能够承受20V电压,我实测这个电容击穿电压大约30V弱。

网友:
三极管,都是跨导器件,都是反相器件。

网友:
不是很懂,左上角MOS管符号并没有表示出功率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但下面接近中间的MOS管符号有体内寄生二极管

网友:
“左上角MOS管符号并没有表示出功率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但下面接近中间的MOS管符号有体内寄生二极管” ??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