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测t通讯状况?

楼主:
在正常使用的485通讯实用电路时,怎样监测t通讯状况?

网友A:
简洁的办法是整个RS485指示灯,快慢闪几下定义,故障还是通讯正常

网友B:
网口232那个灯就是精髓啊

网友:
先说说“通讯状况”到底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通讯状况”到底指什么?

先说说“通讯状况”到底指什么?

两机之间程序运行是否正常?

先前有一次通讯有问题,当时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口232那个灯就是精髓啊

网口232那个灯就是精髓啊!

谢谢!

上次就是观察此灯,找到并解决故障的。但好像没有更理性、更技术性的办法,所以才提出“ 怎样监测t通讯状况?”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洁的办法是整个RS485指示灯,快慢闪几下定义,故障还是通讯正常

“简洁的办法是整个RS485指示灯,快慢闪几下定义,故障还是通讯正常”

谢谢!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解决。

上次出现问题的设备是一台成品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说说“通讯状况”到底指什么? 两机之间程序运行是否正常? 先前有一次通讯有问题,当 ...

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和通讯是否正常是两码事。

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可以用工作状态频闪灯来做指示,通讯是否正常需要软件确认后给予正确或错误的提示,二者事实上都靠软件来判断。

注意,通讯接口指示灯如网口灯等只是工作状态指示,根本不涉及也提供不了通讯是否正常的指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工作状态不正常,则通讯必然不正常,但工作状态正常并不意味着通讯一定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和通讯是否正常是两码事。 程序是否运行正常可以用工作状态频闪灯来做指示,通讯是否 ...

通讯不正常。整个程序工作肯定不会正常。

回到起点问题:怎样监测通讯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讯不正常。整个程序工作肯定不会正常。 回到起点问题:怎样监测通讯状况?     ...

那只能说明你的软件规划就存在根本性的大问题。

怎么监测通讯,前帖已经讲过——用软件判断,且这种方法长期应用了好几十年,甚至包括你都在天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说明你的软件规划就存在根本性的大问题。 怎么监测通讯,前帖已经讲过——用软件判断 ...

“那只能说明你的软件规划就存在根本性的大问题。”

我只是修机器的!

成品设备坏了,我去修!

软件、程序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说明你的软件规划就存在根本性的大问题。” 我只是修机器的! 成品设备坏了,我 ...

维修的话,只能确认硬件方面是否完好,那你应该搭建一个已知能正确收发的测试平台,可以用232-485转换接口利用PC平台实现,然后与待维修设备通讯看结果。而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把通讯接口的元件全部换成新的。

维修与设计是两码事,本论坛几乎都是设计者,你从一开始就该说清到底是在干什么,默认都是做设计的。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的软件规划就存在根本性的大问题。”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
先说说“通讯状况”到底指什么?  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话,只能确认硬件方面是否完好,那你应该搭建一个已知能正确收发的测试平台,可以用232-485转换接 ...

“维修与设计是两码事”

维修是设计的延伸、设计的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与设计是两码事” 维修是设计的延伸、设计的检验。

既然你这么认为,那反而该重视设计,从设计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