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1、esp32s3 触摸屏PCB设计和实物验证

楼主:
前言:
健身自律小立方原本就是计划使用M5 stack core2 做的,结果因为得捷发货的原因,只能换成ESP32S3模组了 。
按原设计,是使用触摸屏 + LVGL完成界面设计和交互设计。所以自己做的模组,触摸屏必不可少。
一 、触摸屏选型
淘宝上的1.69寸触摸屏就是最佳选择。ST7789V驱动IC,esp32的lv_driver带了驱动,可以直接使用,触摸屏是CST816D。
分辨率是240x280彩色屏幕,接插座选FPC 18pin 前翻下接的0.5mm座子就行了。
购买链接1.69寸全视角IPSTFT 液晶显示屏
二、液晶屏原理图
由于屏幕和触摸大多数时候都是同时初始化的,所以触屏的RST引脚和屏幕驱动的RST引脚连在一起,使用一个引脚驱动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ST7789的CS引脚建议使用独立引脚控制,而不是直接接地,拉低CS脚。若引脚不够,可以CS引脚接地,但是SPI Mode需要切换到SPI Mode 3模式。常规的Mode 0模式,必须接CS脚控制屏幕。由于ESP32S3的IO电压是3.3V的,也懒得再折腾一个独立的1.8V电源轨道,屏幕电压和IO电压均使用3.3V。
背光直接使用数字三极管控制即可 。
三、一键开关机功能
考虑到节省成本和电池供电的问题,替换掉电源管理芯片,使用独立的一键开关机电路。按下KEY后,LDO的EN引脚就是高电平,此时开启LDO供电启动芯片。芯片程序运行后,必须立即将MCU_PW_EN引脚输出高电平,保持供电。缺点就是在常规模式烧录调试时,需要按住KEY键保持供电。固件功能开发完之后,就可以使用OTA升级,在OTA时保持MCU_PW_EN引脚输出高电平即可。
一键开关机原理,按下KEY时,Q4的G极被拉低,Vgs 达到开启电压,Q4打开,POW_EN为VINH,LDO输出打开。LDO开启后MCU启动,MCU_PW_EN引脚输出高电平,并继续保持拉低G极电压,此时KEY按键松开也可以继续供电。然后KEY_PWR引脚配置成上拉输入模式,根据KEY_PWR引脚的按键状态,实现对应功能。例如单击、双击、长按实现不同的功能。按大家的常用方案,长按配合关机功能是最适合的。判断到用户长按按键后,将MCU_PW_EN引脚拉低,Q4的G极被VINH拉高,关闭Q4,POW_EN变成低电平,关闭LDO输出。理论上RT9013-33GB的关断电流也很低,目前暂时也没办法测试电流(手上设备测不到)。
四、锂电池充电和电源转换电路
网上抄的,没啥好说,就那样吧,防反接也自带了。
五、模组引脚
人比较懒,不想设计太多不同类型的板子,先做一个引脚都引出的,以后画扩展板玩更多不同的功能。
六、姿态感应
网上抄的,没啥好说,只使用I2C引脚,不开启ADC引脚。因为我只需要简单判断产品是侧翻和翻面,不需要管小角度偏转,个人觉得这样就行了。
七、实物验证
经过3天的等待,PCB就回来了,焊接半天后,做好了,元器件焊接上去,屏幕接上贴好,还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