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 4-使用I2C驱动温湿度传感器SHT30

楼主:
使用MSPM0L1306的I2C驱动SHT30温湿度传感器,SHT30的I2C从机地址是0x44,发送指令0x2C06启动单次数据转换,然后读取6个字节的数据获取当前的温湿度。

一、MSPM0L1306片内的I2C的特点:

  • MSPM0L1306可以作为I2C的主机,也可以作为从机
  • 支持100kbps, 400kbps和1Mbps的通信速率
  • 内部包含8字节的接受FIFO和8字节的发送FIFO
  • 支持DMA的发送和接收
  • 支持SMBus和PMBus

二、编写代码

初始化

在它的文档中,主机称为controller,从机称为target。因此驱动温度传感器的时候,MCU是作为controller的。这里还是要使用CCS里的syscfg模块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将I2C配置成controller,也就是主机模式,使用100kbps的速率,并且使能时钟延长模式,引脚使用PA10作为SDA,PA1作为SCL,见下图

驱动代码

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步骤:

1. 使用函数DL_I2C_fillControllerTXFIFO()将要发送的数据填充TX的数据FIFO中

2. 使用下面的函数,等待I2C总线空闲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3. 当I2C总线空闲后,可以使用函数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启动发送

4. 等待发送完成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BUSY_BUS) ;

5. 再次等待总线空闲

6. 当I2C总线空闲后,可以使用函数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启动读取

7. 从FIFO中读取数据

while (DL_I2C_isControllerRXFIFOEmpty(I2C_INST));

gRxPacket = DL_I2C_receiveControllerData(I2C_INST);

读取SHT30温湿度传感器的代码如下:

void send_multi_data_by_uart(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
    for(uint16_t i=0;i<len;i++){
        DL_UART_transmitDataBlocking(UART_0_INST,data[i]);
    }
}

#define I2C_TARGET_ADDRESS (0x44)
uint8_t recv_buf[10];
uint8_t send_buf[2] = {0x2c,0x06};

void read_sensor_data()
{
    DL_I2C_fillControllerTXFIFO(I2C_0_INST, &send_buf[0], 2);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I2C_0_INST, I2C_TARGET_ADDRESS,
            DL_I2C_CONTROLLER_DIRECTION_TX, 2);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BUSY_BUS);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delay_cycles(1000);
    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I2C_0_INST, I2C_TARGET_ADDRESS,
            DL_I2C_CONTROLLER_DIRECTION_RX, 6);
    for (uint8_t i = 0; i < 6; i++) {
        while (DL_I2C_isControllerRXFIFOEmpty(I2C_0_INST));
        recv_buf[i] = DL_I2C_receiveControllerData(I2C_0_INST);
    }
    uint16_t temp,humi;
    float f_temp,f_humi;
    temp = recv_buf[0] << 8;
    temp |= recv_buf[1];
    f_temp = (temp/65535.0)*175-45;
    humi = recv_buf[3] << 8;
    humi |= recv_buf[4];
    f_humi = (humi/65535.0)*100;
    char str[50];
    sprintf(str,"T:%.2fc,H:%.2f",f_temp,f_humi);
    send_multi_data_by_uart((uint8_t*)str,strlen(str));
}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APP_DL_UART_0_init();
    while (1) {
        read_sensor_data();
        delay_cycles(32000000);
    }
}

输出如图所示

网友:
可以弄一块OLED屏,做个测试,I2C用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