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DISCO返场]移植JSON协议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我有个解析,总是解析不出数据,可以帮我看看吗?

  代码如下:

void Proscess(void* data)

{

printf("Start parsing JSON data");

cJSON *root,*json_name,*json_temp_num,*json_hum_num;

root = cJSON_Parse((char*)data); ////解析成json形式

json_name = cJSON_GetObjectItem( root , NAME); //获取键值内容

json_temp_num = cJSON_GetObjectItem( root , TEMP_NUM );

json_hum_num = cJSON_GetObjectItem( root , HUM_NUM );

printf("name:%s\n temp_num:%f\n hum_num:%f\n",

json_name->valuestring,

json_temp_num->valuestring,

json_hum_num->valuestring);

cJSON_Delete(root); //释放内存

}

网友B:
printf("name:%s\n temp_num:%f\n hum_num:%f\n",

                                      json_name->valuestring,

                                      json_temp_num->valuestring,

                                       json_hum_num->valuestring);

类型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解析,总是解析不出数据,可以帮我看看吗?   代码如下: void Proscess(void* data) ...

如楼上所言,printf的输出格式不一致。

TEMP,HUM与NAME是一样的,都是字符串,即均使用了双引号引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解析,总是解析不出数据,可以帮我看看吗?   代码如下: void Proscess(void* data) ...

我之前在linux系统下也使用的是cJSON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intf("name:%s\n temp_num:%f\n hum_num:%f\n",        &nbs ...

好的,我回去再试试,感觉大佬的解答。

网友:
cJSON会不会也是先开一大块RAM空间,再操作其字符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