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的笔形工具(下划线连接)在新版本中怎么使用?

楼主:
早期版本我经常用右下角的笔形工具检查网络连接,不过在新版中这个工具不见了,请问怎么能找到?

在新版中有一个设置网络种颜色的工具,和旧版本的笔形工具类似,不过旧版本同时只“高亮”一个网络,比如我选了VDD,再选GND时VDD会自动取消。但是新版本的这个功能必需要先清除原来选中的再选新的,另外网络是半透明的,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A:
AD20好像没有这支笔了

试试按住ALT,鼠标点击要高亮的网络,快捷键为:ALT + 鼠标左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20好像没有这支笔了 试试按住ALT,鼠标点击要高亮的网络,快捷键为:ALT + 鼠标左键

试过ALT+鼠标左键这种高亮方式 不是很习惯 高亮会在单击原理图其他地方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