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如果这个电路是完整的,那么该电路中LED并没有什么作用,既不指示电路工作状态,也不表示某信号是否存在。

猜测该电路并不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电路是完整的,那么该电路中LED并没有什么作用,既不指示电路工作状态,也不表示某信号是否存在。 ...

这个LED是负载 这个电路 应该是做稳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是负载 这个电路 应该是做稳压吧?

图中TL431是并联式稳压芯片,此芯片使R2右端电压保持约2.5V。该2.5V电压经R4R3分压后,使LM358的3脚得到一个约0.5V电压。LM358反相输入端接地,故LM358输出到正向饱和。此端(OUT1)又使Q1导通,LED发光。

LED发光不带有任何信息。只要电源正常,LED就会发光,和LED串联一个电阻到电源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是负载 这个电路 应该是做稳压吧?

和LED并联的电容C2毫无用处。LED又不会产生什么电动势,C2在此只有增加成本占用电路板面积的作用。

网友:
需要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