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BLDC电机开发板,发现好多BLDC和OMSM混在一起。

还有我还想买异步电机开发板,可是很不好找。请问哪里有卖的?淘宝京东都找了,只有定制的不单卖。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直流无刷电动机电机是方波,直流永磁同步是正弦波?谢谢!

网友A:
直流永磁 电机  是正弦波驱动,BLDC有方波驱动,也有正弦波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永磁 电机  是正弦波驱动,BLDC有方波驱动,也有正弦波驱动

谢谢!我想买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可是网上找不到。还有三相交流永磁电机开发板。记得以前网上挺多的,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
OMSM是什么?你说错了,应该是PMSM吧。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三相输出的驱动板同步和异步电机都可以驱动的,区别还是在电机的星角接法和软件控制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买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可是网上找不到。还有三相交流永磁电机开发板。记得以前网上挺多的 ...

“我想买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

与变频器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买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开发板” 与变频器有区别吗?

变频器不提供代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不提供代码吧

变频器不提供代码吧

变频器也需设置也可由其他设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不提供代码吧 变频器也需设置也可由其他设备控制

那就学不到异步电机的代码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