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绕等长时包含过孔延时的方法

楼主:
在AD的net class和xsignal的等长绕线工作里面,是有将过孔的总延时时间计算在信号长度的,但是默认情况下的过孔参数是0ps,也就是说如果不手动设置过孔延时参数,那还是相当于没有把过孔的长度加入到信号长度里面,这样就算软件显示等长已经做到了0mil误差,实际的误差可能还是有10mil甚至20mil以上。 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首先得到过孔的延时参数, 比如一个过孔的总延时100ps, 然后选择需要等长的网络的过孔,将延时参数填进去就能看到等长列表里面已经将过孔的延时计算到信号长度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个信号线打孔换层的情况不一样,比如top层换到第3层跟top层换到bottom层带来的过孔延时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具体的网络长度里面的过孔延时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除非一个net class或者xsignal的所有信号走线打孔换层完全一样,否则不包含过孔延时参数的情况下绕等长都是错误的!

网友:
这时候的等长规则需要将长度匹配换成时间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