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电钻/扳手开发板(CMS32M6534E+CMS130S040P56B)测评报告3:求救:硬件找不到

楼主:
1 继上次测试,硬件监测不到后,怀疑是下载器的问题。于是根据网上成功测试朋友的下载器重新买了一个。并且买了电机。

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电路板上的灯点亮了,说明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2 软件连接
     打开keil5,连接电路板,监测不到,如下图所示。

提示:swd/jtag commurication failure。

上网查找故障原因,有朋友这么说的:

按照这个方法设置,还是找不到。
求救: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原来板子里的固件还能跑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板子里的固件还能跑起来吗

现在就是找不到板,用了两个下载器,就看到过一次芯片。所以还不知道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找不到板,用了两个下载器,就看到过一次芯片。所以还不知道能不能跑起来。

板子出厂时里边有没有固件?可以确定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C:
板子被锁死了,要用其他烧录器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出厂时里边有没有固件?可以确定是不是板子坏了。

直觉没有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被锁死了,要用其他烧录器才能解锁

换了两个烧录器了,又买了一个官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