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W03的推荐电路图应该怎么接?

楼主:
如图所示

充电管理IC:DW03的推荐电路图。

推荐电路图写了battery和charger,

所以搞不太懂电池应该接在什么地方,

外部供电应该接在什么地方,

规格书写的不是很清楚,感觉很容易混淆。

有用过这个IC的小伙伴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其内部构成,应该就是charger的正负连接外部供电,内部应该有MOS

网友:
里边电路控制VM和GND是否导通实现锂电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