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适配SPI驱动ST7789V2.4寸LCD

楼主(2023-11-02):
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适配SPI驱动ST7789V2.4寸LCD
# SPI驱动ST7789V1.47寸LCD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 SPILCD 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此次适配的SPI屏为 `ZJY147S0800TG01`,使用的是 SPI 进行驱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fd187931ac14186a91c7c6faf3fa010.png#pic_center) 引脚配置如下: | R128 Devkit | TFT 模块 | | :---------- | :------- | | PA12 | CS | | PA13 | SCL | | PA18 | SDA | | PA9 | BLK | | PA20 | RES | | PA19 | DC | | 3V3 | VCC | | GND | GND | ## 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bash $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801485782a14909b17729659dc58902.png#pic_center) ## 设置 SP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c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SPI Devices ---> -*- enable spi driver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ff1d2956857456eb8a2a9bcd70f2a16.png#pic_center) ### 配置 SPI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 SPI HOLD与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 ``` ;---------------------------------------------------------------------------------- ;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 ;Please config spi in dts [spi1] spi1_used = 1 spi1_cs_number= 1 spi1_cs_bitmap= 1 spi1_cs0 = port:PA12<6><0><3>
spi1_sclk = port:PA13<6><0><3>
spi1_mosi = port:PA18<6><0><3>
spi1_miso = port:PA21<6><0><3>
;spi1_hold = port:PA19<6><0><2>
;spi1_wp = port:PA20<6><0><2>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243dd57d8b448eea1bbd86c5b07867c.png#pic_center) ##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8cd5a8223ec48dfaf334fc03265a3ec.png#pic_center) ###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 [pwm1] pwm_used = 1 pwm_positive = port:PA9<4><0><3>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a13923eaaaa47c0942b465e1c4ec639.png#pic_center) ##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640ea3035a84cf085b5e6c89dc0c546.png#pic_center) ## 编写 SPI LCD 显示屏驱动 ### 获取屏幕初始化序列 首先询问屏厂提供驱动源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00a1d2b7e9a4136876fedfdfd7bfc6d.png#pic_center) 找到 LCD 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95d649816c14869a0b2eb6b8f19ffc6.png#pic_center) 找到屏幕初始化的源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3b15c7020344844a5e6b97d4ccc3789.png#pic_center) 整理后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c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8(0xA4); LCD_WR_DATA8(0xA1); LCD_WR_REG(0xD6); LCD_WR_DATA8(0xA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38);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2);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 ### 用现成驱动改写 SPI LCD 驱动 选择一个现成的 SPI LCD 改写即可,这里选择 `nv3029s.c` 驱动来修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d25172db1f44447972fc444c7de1014.png#pic_center) 复制这两个驱动,重命名为 `st7789v.c`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e4ff36ee3c049cca78e78885db6c59f.png#pic_center) 先编辑 `st7789v.h`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9a1098bfc8b484c8bf4fecf3880778a.png#pic_center) ```c #ifndef _ST7789V_H #define _ST7789V_H #include "panels.h"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endif /*End of file*/ ``` 编辑 `st7789v.c`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d1587c73a4b481c9392d4457323d36f.png#pic_center) ### 编写初始化序列 先删除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中的初始化函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49230e25d424a8299dacca4ebc4789c.png#pic_center) 然后将屏厂提供的初始化序列复制进来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3120f5779f0431fb2af1033c26ec034.png#pic_center) 然后按照 `spi_lcd` 框架的接口改写驱动接口,具体接口如下 | 屏厂函数 | SPILCD框架接口 | | :------------- | :--------------------- | | `LCD_WR_REG` | `sunxi_lcd_cmd_write`| | `LCD_WR_DATA8` | `sunxi_lcd_para_write` | | `delay_ms` | `sunxi_lcd_delay_ms` | 可以直接进行替换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ec9bb811ebd4f588f2dce2930e0e2d4.png#pic_center) 完成后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3eeb2cecf0f48e4b7d515ea16f7bccf.png#pic_center) 然后对照屏厂提供的驱动修改 `address` 函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745a63572954828b0a7ff6add84a25b.png#pic_center) 做如下修改 ```c 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 ``` 完成驱动如下 ```c #include "st7789v.h" 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32 sel); #define RESET(s, v)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 0, v) #define power_en(sel, val)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el, 0, val) static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LCD_FB_MAX]; 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3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34));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 if (bsp_disp_get_panel_info(sel, &info[sel])) { lcd_fb_wrn("get panel info fail!\n"); return;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sunxi_lcd_delay_ms(1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E);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D);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E);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2);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sunxi_lcd_delay_ms(1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9); if (info[sel].lcd_x < info[sel].lcd_y)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x - 1, info[sel].lcd_y - 1); else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y - 1, info[sel].lcd_x - 1); } 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nsigned int sel)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0);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pin_cfg(sel, 0); } static s32 LCD_open_flow(u32 sel) { lcd_fb_here; /* open lcd power, and delay 5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200); LCD_OPEN_FUNC(sel, lcd_fb_black_screen, 50); /* open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 } 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 lcd_fb_here;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10); return 0; } 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open lcd power0 */ lcd_fb_here; power_en(sel, 1); sunxi_lcd_power_enable(sel, 0); sunxi_lcd_pin_cfg(sel, 1); RESET(sel, 1);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0);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1); } 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 lcd_fb_here;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close lcd power0 */ sunxi_lcd_power_disable(sel, 0); power_en(sel, 0); } 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 sunxi_lcd_pwm_enable(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open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sel); lcd_fb_here; } 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close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sel); sunxi_lcd_pwm_disable(sel); lcd_fb_here; } /* sel: 0:lcd0; 1:lcd1 */ static s32 LCD_user_defined_func(u32 sel, u32 para1, u32 para2, u32 para3) { lcd_fb_here;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set_var(unsigned int sel, struct fb_info *p_info) {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set_addr_win(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address(sel, x, y, width, height);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blank(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int en) { return 0; }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st7789v", .func = {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blank = lcd_blank, .set_var = lcd_set_var, .set_addr_win = lcd_set_addr_win, }, }; ``` ### 对接驱动框架 完成了屏幕驱动的编写,接下来需要对接到 SPILCD 驱动框架。首先编辑 `Kconfig`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28f6f6faf53420cbc67fda2676dd650.png#pic_center) 增加 `st7789v` 的配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b29cf35e6b84c018b011488bc7beb9e.png#pic_center) ``` config LCD_SUPPORT_ST7789V bool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st7789v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 然后编辑 `panels.c` 在 `panel_array` 里增加 `st7789` 驱动的引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bff9d3f8d844f5490e95993823c2963.png#pic_center) 如下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2559b3c11034947aeadc5af238d94e1.png#pic_center) ```c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st7789v_panel, #endif ``` 之后编辑 `panels.h` 同样增加引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ca4005078a3144be8f717ade24edde85.png#pic_center) 如下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0ea19a9cc684c20a7fe7cceb435dcce.png#pic_center) ```c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endif ``` 最后编辑外层的 `Makefile` 增加编译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cbeb0764ffc74565a1e36942a7f2c0d5.png#pic_center) 如下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33375feb786d4329ad5121b4bb6f38cb.png#pic_center) ```c obj-${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 panels/st7789v.o ``` ### 选择 ST7789V 驱动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e36bba7e2284d8d80f262a83806df04.png#pic_center)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6512aa0503f49dba080bb71c2068bc2.png#pic_center) ### 配置 SPI LCD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 [lcd_fb0] lcd_used = 1 lcd_model_name = "spilcd" lcd_driver_name = "st7789v" lcd_x = 172 lcd_y = 320 lcd_width = 17 lcd_height = 32 lcd_data_speed = 50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1 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if = 0 lcd_pixel_fmt = 11 lcd_dbi_fmt = 2 lcd_dbi_clk_mode = 1 lcd_dbi_te = 1 fb_buffer_num = 2 lcd_dbi_if = 4 lcd_rgb_order = 0 lcd_fps = 60 lcd_spi_bus_num = 1 lcd_frm = 2 lcd_gamma_en = 1 lcd_backlight = 100 lcd_power_num = 0 lcd_gpio_regu_num = 0 lcd_bl_percent_num= 0 lcd_spi_dc_pin = port:PA19<1><0><3><0> ;RESET Pin lcd_gpio_0 = port:PA20<1><0><2><0> ``` ## 编译打包 运行命令 `mp` 编译打包,可以看到编译了 `st7789v.o`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546bd13574d442da72323900ef42e4a.png#pic_center) ## 测试 烧录启动之后,屏幕背光启动,但是屏幕全黑。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96392446bf145c48dc920fa76467e50.png#pic_center) 输入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黄色。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c61ee893a494d1b98cda7b917a74e67.png#pic_center)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bd77fa2c5f3430ca98961af09a876b6.png#pic_center) 输入 `lv_examples 1` 可以显示 `lvgl` 界面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467c1e6c18e424bae49d5e0409f9d59.png#pic_center) ## 常见问题 ### LVGL 出现 DMA Over Size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7ba18c3b06c47bd92c7651da610a0ae.png#pic_center) 这是由于 LVGL 配置的 `LV_COLOR_DEPTH` 为 32,但是 SPI 屏配置为16位。请修改 `lv_conf.h`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9595c1e03d974b49bb8975941f837142.png#pic_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