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源极输出器,当做线性稳压输出使用。D1是基准电压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源极输出器,当做线性稳压输出使用。D1是基准电压源。

输出的电压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压怎么计算的

【输出的电压怎么计算的】

基准电压减去MOS导通阈值电压再减去负载电流除以MOS管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压怎么计算的

由于MOS管跨导比双极型三极管小得多,而且MOS管导通阈值电压分散性比较大,所以此电路输出电压稳定性远不如双极型三极管。

网友C:
UD控制ID,使LED工作恒流

网友D:
如图纸所示,外接LED, 起恒流驱动LED的作用。

网友:
此为源极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D控制ID,使LED工作恒流

此非恒流接法,而是大致的恒压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图纸所示,外接LED, 起恒流驱动LED的作用。

这可不是恒流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电压怎么计算的

非常感谢大神的细心解答,我也翻看了一下以前的书本,重新学习了一下线性稳压电路,并且实际测试了一下这个电路,的确稳压性不好,输入电压不同负载不同,输出电压都会有所偏差,非常惭愧,学习那么久这么简单的电路都分析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可不是恒流接法。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所以电流也基本恒定。

网友:
如果将一个基本恒定的电压直接接到LED上是不行的,必须加限流电阻,否则容易损坏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所以电流也 ...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

先不说首帖图中并没有LED,而是稳压管。就算图中是LED(LED反向压降分散性很大,不能标注5.6V),也要使用其正向压降特性(LED正向压降比较稳定)。

网友:
红色LED  压降1.6V 左右    蓝色的3.0V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所以电流也 ...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

从什么地方看出VGS恒定?明明是VGS加上负载两端电压才等于D1两端电压。

网友:
图纸中明显标注,电路后面是接 LED

网友:
图纸中明显标注,电路后面是接 LED, To  Regin/LED(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所以电流也 ...

首帖图中,如果MOS管源极经一个电阻接地,MOS管的漏极电流才是基本不变的,可以视为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如果MOS管源极经一个电阻接地,MOS管的漏极电流才是基本不变的,可以视为恒流。

因为 如果输出直接接一个LED 到地,则  VGS=5.6-LED电压  ,LED导通后,其两端电压基本恒定,所以 VGS基本恒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 先不 ...

我不是说 图中的 D1  是 LED,我意思是 MOS的S极外部是接一个 LED,因为图中有标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说 图中的 D1  是 LED,我意思是 MOS的S极外部是接一个 LED,因为图中有标注

MOS管源极接一个LED到地,LED中电流才是不好确定的数值。不同LED正向压降相差相当大,从1V多一点到3V多,且随LED两端电压变化,通过其中的电流变化更大(电流变化比例比电压变化比例大)。而且在固定电压下,通过LED的电流变化也很大。所以更不能说恒流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S管源极接一个LED到地,LED中电流才是不好确定的数值。不同LED正向压降相差相当大,从1V多一点到3V多, ...

我不是说是恒流电路,只是电流可限制在一定范围,基本恒定。具体情况还是和S的外接电路有关。

网友:
相同大小,相同颜色的LED,压降也不会相差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说是恒流电路,只是电流可限制在一定范围,基本恒定。具体情况还是和S的外接电路有关。

你在7楼原帖是“如图纸所示,外接LED, 起恒流驱动LED的作用。”

此电路恰恰是不能恒流驱动LED。

何为恒流驱动?当负载发生少量变化时,电流不变,这叫恒流。在首帖电路MOS管源极接不同LED到地,LED中的电流变化可达百倍!这叫恒流?

网友D:
这个电路本意不是做为恒流电路,我是说做为LED的恒流驱动,也是供电电压变化时,LED在没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驱动电流可以保持在一定范围 ,LED驱动电流本身就不用很精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本意不是做为恒流电路,我是说做为LED的恒流驱动,也是供电电压变化时,LED在没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 ...

【我是说做为LED的恒流驱动,也是供电电压变化时,LED在没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驱动电流可以保持在一定范围】

“驱动电流可以保持在一定范围”,恰恰是这个电路办不到的事。

网友:
怎么不会呢,在同一个 LED  的情况下,From Battery Stack+  这个供电电压发生变化时,LED电流就会保持在一定范啊

网友:
怎么不会呢,在同一个 LED  的情况下,From Battery Stack+  这个供电电压发生变化时,LED电流就会保持在一定范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会呢,在同一个 LED  的情况下,From Battery Stack+  这个供电电压发生变化时,LED电流就 ...

你所说的情况,恰恰是近似恒压驱动,即施加在MOS管源极到地的LED上的电压基本不变。这一点,已经对楼主说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情况,恰恰是近似恒压驱动,即施加在MOS管源极到地的LED上的电压基本不变。这一点,已经对楼主说 ...

你这样说也对,但是LED 伏安特性并不是一个线性电阻,在没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直接接恒压源是不行的,比如压降为1.6V的LED直接接2.5V的恒压源,就会因为过流而损坏,只能说这个电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恒压电路或恒流电路,它有一定的恒压作用,也能起到一定限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说也对,但是LED 伏安特性并不是一个线性电阻,在没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直接接恒压源是不行的,比如 ...

你把LED直接接到MOS管源极到地,确实是“不行的”,必定不亮或者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说也对,但是LED 伏安特性并不是一个线性电阻,在没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直接接恒压源是不行的,比如 ...

【只能说这个电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恒压电路或恒流电路,它有一定的恒压作用,也能起到一定限流作用。】

此电路在3楼就说过了,是近似恒压输出。但“能起到一定限流作用”,那是一点限流作用也没有。

网友D:
好吧,经过这一番讨论,承认你是正确的,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经过这一番讨论,承认你是正确的,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经过这一番讨论,承认你是正确的,就这样吧。

你的想法,也是能理解哦

mos管的 VI 特性在漏极电流 (I D ) 和漏源电压 (V DS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  LED  导通后  压降是基本恒定的,因此  VGS  也是基本恒定,所以电流也 ...

如果是恒流,那么不管负载怎么变,输入电压怎么变,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负载电流应该是恒定的,这才是恒流驱动。而楼主图接法,负载变则电流必变,输入电压变同样电流必变,何来恒流?

如果你认为这就是恒流,那么一只电阻也同样是了。因为输入电压恒定、负载(LED)端电压恒定,显然电阻的压降也恒定,回路电流也自然就是恒定的,由此推出电压源串电阻就是恒流接法,岂不是很滑稽?

楼主图改成恒流接法其实很简单,但楼主图却不是,走到哪里都不是。

网友:
对前帖的更正:前帖所及“而楼主图接法,负载变则电流必变,输入电压变同样电流必变”中“输入电压变同样电流必变”应删除。楼主电路唯一的作用就是改善了输入电压波动造成LED电流大幅变化的问题,源随器在此起线性稳压的作用,只是没有输出电压反馈回路,导致输出电压相较带有采样反馈回路的稳压电源波动更大。严格意义上讲“输入电压变同样电流必变”也是成立的,只是为便于理解电路原理,该句还是不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