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国外的高阻抗信号源的前置放大器,求分析,我在multisum里看结果不对呀

楼主:
  左侧为高阻抗信号输入,

  最右端为电流源供电+ 信号输出

如有需要我可以发multisum模型, 求分析~~

网友A:
【最右端为电流源供电+ 信号输出】

5mA电流源为这个电路供电?

前所未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右端为电流源供电+ 信号输出】 5mA电流源为这个电路供电? 前所未闻。

ICP®是一个用内置微电子放大器识别PCB压电传感器的术语。(ICP®是PCB Group,Inc。的注册商标)由恒流信号调理器供电,结果是易于操作,低阻抗的双线系统,如图5所示。

ICP型传感器用的, 一根同轴线, 既能接收后面电流源的供电, 又能向后面传输信号

网友:
【一个国外的高阻抗信号源的前置放大器,求分析】

无论是哪里来的放大器,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
我们用的电路比你的要求更苛刻,是在3.8mA的横流回路中做脉冲调宽“信号”。

这个典型的应用是HART低功耗协议,最早没有单片机的时候用在电话中,好像叫BELLS202协议。都是类似的应用。

感觉你的电路是将一个高阻抗的传感器(类似压电类)经过阻抗变换,将其“脉冲”信号再放大调制到横流源中,实现传感器的信号远传或载波通讯。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