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入门-动力电池工艺

楼主:
电芯工艺

锂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分为三大工段,一是极片制作,二是电芯制作,三是电池组装。在锂电池生产工艺中,极片制作是基础、电芯制作是核心,电池组装关系到锂电池成品质量。锂电池生产工艺流程具体环节包含正极拉浆、负极拉浆、正极片、负极片、钢壳装配、注液及检测以及包装等。

制浆

将正极或负极活性物质按一定比例与专用导电剂、粘结剂和溶剂混合均匀,并调制成浆。

原料预处理:正极活性物质、导电剂、粘结剂常压烘烤脱水、溶剂采用干燥分子筛或者特殊取料设施脱水

原料混和:a.粘结剂的溶解及热处理;b.活性物质和导电剂球磨

干粉分散:粘结剂液体浸湿固体,挤出气体的过程

正极材料中的所有组分均能被粘结剂溶液浸湿,所以正极料粉分散相对容易

分散方法:静止法(分散时间长,效果差,但不损伤材料原结构)

搅拌法(时间短,效果佳,但有可能损伤材料自身结构)

搅拌速度:越高,分散越快,但对材料自身结构和对设备损伤大

搅拌温度:适宜的温度,浆料流动性好,易分散,太热浆料容易结皮,太冷流动性降低

搅拌浓度:越小,分散越快,但过稀导致材料浪费和浆料沉淀加重

真空度:高真空度有利于材料缝隙和表面气体排出,降低液体吸附难度,易于分散均匀

稀释:将浆料调整为合适的浓度,便于涂布

涂布

工序功能:将浆料连续、均匀地涂覆在传送集流体的表面,烘干,分别制成正负极片。

原理:涂辊转动带动浆料,通过调整刮刀间隙来调节浆料转移量,并利用背辊或涂辊的转动将浆料转移到基材上,按工艺要求,控制涂布层的厚度以达到重量要求,同时,通过干燥加热除去平铺于基材上的浆料中的溶剂,使固体物质很好地粘结于基材上。

技术路线:单层涂布,干燥后再进行反面涂布,包括连续涂布定长分切和定长分段涂布

涂布工艺应根据正负极浆料的固含量、比重调节涂布机机头刀具间隙,控制涂布厚度

高质量极片:极片表面平整、光滑、敷料均匀、附着力好、干燥、不脱料、不掉料、不缺料、无积尘、无划痕、无气泡。

辊压

工序功能:将涂布后的极片压实,达到合适的密度和厚度

目的:使活性物质与网栅及集流体接触紧密,减小电子移动距离,降低极片的厚度,增加装填量,提高电池体积利用率,提高电池容量

原理:通过调节压辊的间隙以调节压力,从而调节极片被压实的厚度和密度

分切

    • 工序功能将滚压后的极片卷,先裁成大片,然后分切成工艺要求的极片宽度

叠片工艺

叠片工艺是将正极、负极切成小片与隔离膜叠合成小电芯单体,然后将小电芯单体叠放并联起来组成一个大电芯的一种Li离子电芯制造工

叠片工艺流程图

焊接

    • 工序功能:将多个Al、Ni 极耳一起焊接成为裸电芯
    • 原理:超声波焊接利用超声频率(超过 16KH Z)的机械振动能量在静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将弹性振动能量转变为工件间的摩擦功、形变能及随后有限的温升,从而达到连接异种金属的目的。

顶封

    • 工序功能:将裸电芯包上包装铝箔,对顶部和侧边进行热封装
    • 原理:包装铝箔分3层(尼龙层、铝层、PP层),封装时通过加热使PP溶化,同时加压(封头压合)使两层包装铝箔粘合在一起,达到封装的目的

注液

    • 工序功能:将电解液加入到电芯中,并将电芯完全封住
    • 环境要求:电芯注液前要进行除水,关注过程要求低湿度
    • 原理:水作为电解液中一种痕量组分,对锂离子电池SEI膜的形成和电池性能有非常大的影响,满充状态的负极与锂金属性质相近,可以直接与水发生反应。因此,在锂离子电池的制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环境的湿度和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含水量。

预化

    • 工序功能:通过充放电方式将其内部正负极物质激活,同时在负极表面形成良好的SEI膜。
    • 原理:锂电芯的化成是电池的初使化,使电芯的活性物质激活,即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锂电芯的化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是影响电池性能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因为在Li+第一次充电时,Li+第一次插入到石墨中,会在电池内发生电化学反应, 在电池首次充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碳负极与电解液的相界面上、形成覆盖在碳电极表面的钝化薄层,人们称之为固体电解质相界面或称SEI膜(SOLID ELECTROLYTE INTERFACE)
    • 预化流程:

0.02C CC 210min to 3.4V; 0.1C CC 420min to 3.95V

成型

    • 工序功能:将电芯外型作最后加工

化成

    • 工序功能:进一步形成稳定SEI,并检测电芯容量

老化

    • 工序功能:电压挑选

卷绕工艺

绕卷工艺流程

正极片结构(以钴酸锂电池为例)

负极片结构(以钴酸锂电池为例)

模组生产工艺(以方形电芯为例)

主要工艺流程

上料

在开始正式组装之前,首先需要通过传送带、机械手等自动化设备,把合格电芯送入模组装配线,传送到指定位置,这就是所谓的“上料”。涂胶前需要对电芯表面清洁,去除灰尘,保证电芯表面清洁度,提高粘接强度。

涂胶

涂胶主要是为了起到固定作用,将电芯、端板和侧板进行粘合、组装。借助机械设备可设定涂胶轨迹,实时监控涂胶质量,从而保障模组的一致性。

侧板组装

为了给电芯一个坚实可靠的“家”,还需对端板和侧板的连接处进行焊接,并进行绝缘阻抗测试,确保电芯与电芯之间、电芯与外壳之间不存在异常连通导电的情况,再把底板装上。待胶水固化后,把线束隔离板装入模组,并通过自动激光焊接,连接极柱与连接片,实现电池串并联。

激光焊接

完成连接后,还需测模组的电压、电阻,并进行绝缘耐压测试、尺寸检测等等下线测试(EOL Test)。通过测试后才能装上顶盖送入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