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i2c驱动OLED显示

楼主:
这篇来学习下使用MSPM0L1306开发板驱动OLED显示。

一、硬件部分

1.1、芯片内部框图

L1306芯片内部有两路I2C接口

1.2、引脚配置

测试使用I2C0端口,使用的引脚是PA1和PA10

二、程序

2.1、i2c.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i2c/i2c.h"
static const DL_I2C_ClockConfig gI2C_0ClockConfig =
{
    .clockSel = DL_I2C_CLOCK_BUSCLK,
    .divideRatio = DL_I2C_CLOCK_DIVIDE_1,
};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I2C_0_init(void)
{
	DL_I2C_setClockConfig(I2C_0_INST,(DL_I2C_ClockConfig *) &gI2C_0ClockConfig);
	DL_I2C_setAnalogGlitchFilterPulseWidth(I2C_0_INST, DL_I2C_ANALOG_GLITCH_FILTER_WIDTH_50NS);
	DL_I2C_enableAnalogGlitchFilter(I2C_0_INST);

	/* Configure Controller Mode */
	DL_I2C_resetControllerTransfer(I2C_0_INST);
	/* Set frequency to 400000 Hz*/
	DL_I2C_setTimerPeriod(I2C_0_INST, 7);
	DL_I2C_setControllerTXFIFOThreshold(I2C_0_INST, DL_I2C_TX_FIFO_LEVEL_EMPTY);
	DL_I2C_setControllerRXFIFOThreshold(I2C_0_INST, DL_I2C_RX_FIFO_LEVEL_BYTES_1);
	DL_I2C_enableControllerClockStretching(I2C_0_INST);

	/* Enable module */
	DL_I2C_enableController(I2C_0_INST);
}

void init_i2c(void)
{
	DL_I2C_reset(I2C_0_INST);
	DL_I2C_enablePower(I2C_0_INST);

	DL_GPIO_initPeripheralInputFunctionFeatures(GPIO_I2C_0_IOMUX_SDA,
			GPIO_I2C_0_IOMUX_SDA_FUNC, DL_GPIO_INVERSION_DISABLE,
			DL_GPIO_RESISTOR_NONE, DL_GPIO_HYSTERESIS_DISABLE,
			DL_GPIO_WAKEUP_DISABLE);
	DL_GPIO_initPeripheralInputFunctionFeatures(GPIO_I2C_0_IOMUX_SCL,
			GPIO_I2C_0_IOMUX_SCL_FUNC, DL_GPIO_INVERSION_DISABLE,
			DL_GPIO_RESISTOR_NONE, DL_GPIO_HYSTERESIS_DISABLE,
			DL_GPIO_WAKEUP_DISABLE);
	DL_GPIO_enableHiZ(GPIO_I2C_0_IOMUX_SDA);
	DL_GPIO_enableHiZ(GPIO_I2C_0_IOMUX_SCL);

	SYSCFG_DL_I2C_0_init();
}

2.2、i2c.h

#ifndef _I2C_H
#define _I2C_H

#include <ti/driverlib/driverlib.h>

/* Defines for I2C_0 */
#define I2C_0_INST                                                          I2C0
#define I2C_0_INST_IRQHandler                                    I2C0_IRQHandler
#define I2C_0_INST_INT_IRQN                                        I2C0_INT_IRQn
#define I2C_0_BUS_SPEED_HZ                                                400000
#define GPIO_I2C_0_SDA_PORT                                                GPIOA
#define GPIO_I2C_0_SDA_PIN                                        DL_GPIO_PIN_10
#define GPIO_I2C_0_IOMUX_SDA                                     (IOMUX_PINCM11)
#define GPIO_I2C_0_IOMUX_SDA_FUNC                      IOMUX_PINCM11_PF_I2C0_SDA
#define GPIO_I2C_0_SCL_PORT                                                GPIOA
#define GPIO_I2C_0_SCL_PIN                                         DL_GPIO_PIN_1
#define GPIO_I2C_0_IOMUX_SCL                                      (IOMUX_PINCM2)
#define GPIO_I2C_0_IOMUX_SCL_FUNC                       IOMUX_PINCM2_PF_I2C0_SCL

void init_i2c(void);

#endif

2.3、oled.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i2c/i2c.h"
#include "oled/oled.h"
#include "oled/codeta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
{
  uint8_t temp[2];
  temp[0] = addr;
  temp[1] = dat;

  DL_I2C_fillControllerTXFIFO(I2C_0_INST, temp, 2);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I2C_0_INST, OLED_ADDRESS, DL_I2C_CONTROLLER_DIRECTION_TX, 2);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BUSY_BUS);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DL_I2C_flushControllerTXFIFO(I2C_0_INST);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I2C_Command)
{
    I2C_WriteByte(0x00, I2C_Command);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I2C_Data)
{
    I2C_WriteByte(0x40, I2C_Data);
}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WriteCmd(IIC_Command);
}

void OLED_Init(void)
{
	SysTick_Delay_ms(100);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WriteCm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Cm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Cm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Cmd(0xff); //ÁÁ¶Èµ÷½Ú 0x00~0xff
	WriteCmd(0xa1);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Cmd(0x3F); //
	WriteCmd(0xa4);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Cmd(0x00); //-not offset
	Write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Cmd(0xf0); //--set divide ratio
	Write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Cmd(0x22); //
	Write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Cmd(0x12);
	WriteCmd(0xdb); //--set vcomh
	WriteCmd(0x40); //0x20,0.77xVcc
	WriteCmd(0x8d); //--set DC-DC enable
	WriteCmd(0x14);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WriteCmd(0xb0+y);
	WriteCmd(((x&0xf0)>>4)|0x10);
	WriteCmd((x&0x0f)|0x01);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È«ÆÁÌî³ä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Cmd(0xb0+m);		//page0-page1
		WriteCmd(0x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Cmd(0x1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WriteDat(fill_Data);
			}
	}
}

void OLED_CLS(void)//ÇåÆÁ
{
	OLED_Fill(0xff);
}

void OLED_ON(void)
{
	WriteCmd(0X8D);  //ÉèÖõçºÉ±Ã
	WriteCmd(0X14);  //¿ªÆôµçºÉ±Ã
	WriteCmd(0XAF);  //OLED»½ÐÑ
}

void OLED_OFF(void)
{
	WriteCmd(0X8D);  //ÉèÖõçºÉ±Ã
	WriteCmd(0X10);  //¹Ø±ÕµçºÉ±Ã
	WriteCmd(0XAE);  //OLEDÐÝÃß
}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TextSize)
{
	unsigned char c = 0,i = 0,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6)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6;i++)
					WriteDat(F6x8[c][i]);
				x += 6;
				j++;
			}
		}break;
		case 2: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 > 120)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8]);
				x += 8;
				j++;
			}
		}break;
	}
}

void OLED_Show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Write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Write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 = y1/8;
  else
		y = y1/8 + 1;
	for(y=y0;y<y1;y++)
	{
		OLED_SetPos(x0,y);
    for(x=x0;x<x1;x++)
		{
			WriteDat(BMP[j++]);
		}
	}
}

2.4、oled.h

#ifndef __OLED_I2C_H
#define	__OLED_I2C_H

#define OLED_ADDRESS	0x3c //ͨ¹ýµ÷Õû0Rµç×è,ÆÁ¿ÉÒÔ0x78ºÍ0x7AÁ½¸öµØÖ· -- ĬÈÏ0x78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OLED_CLS(void);
void OLED_ON(void);
void OLED_OFF(void);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TextSize);
void OLED_Show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endif

2.5、main.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key/key.h"
#include "i2c/i2c.h"
#include "i2c/I2C_communication.h"
#include "oled/oled.h"

int main(void)
{
	uint8_t dd=0;
	uint8_t tx_buf[8];
	SYSCFG_DL_init();
	init_systick();
	init_led();
	init_uart(115200);
	init_i2c();
	key_init();

	DL_SYSCTL_disableSleepOnExit();
	printf("mspm0l1306 board test! \r\n");

	OLED_Init();
	OLED_Fill(0x00);
	OLED_ShowStr(0,0,"MSPM0L1306",2);
	OLED_ShowStr(0,2,"I2C OLED",2);

	while (1)
	{
		//key_test();
		led2_g_tog();
		SysTick_Delay_ms(20);
	}
}

三、运行结果

网友A:
6666,i2c的硬件驱动的精华就在于这几个I2C_WriteByte之间,其的者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6,i2c的硬件驱动的精华就在于这几个I2C_WriteByte之间,其的者是相同的。

这个板卡的i2c调试用了不少时间,库函数开始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卡的i2c调试用了不少时间,库函数开始不熟悉。

辛苦辛苦呀,大佬的文章写得非常不错,花费不少心思吧。

网友C:
主要是IIC的速度达到不了要求,对于屏幕控制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IIC的速度达到不了要求,对于屏幕控制有点慢

400K的速率,屏幕小的话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K的速率,屏幕小的话还可以吧

分辨率小点可以,我用SPI驱动屏,240*240分辨率,16M 得速度也不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