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检测和接触感知电路的原理(没看懂)

楼主:
空载检测和接触感知电路的原理(没看懂)

1.空载保护电路图的原理

2.电极片接触感知电路的原理

3.两个电路都是针对负载的检测,原理上有哪些异同点

网友A:
应该和峰值检测一样的道理

捕作交流信号幅值达到某个限定值,输出所谓的有效值信号,然后单片机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峰值检测一样的道理 捕作交流信号幅值达到某个限定值,输出所谓的有效值信号,然后单片机AD &n ...

是一样的原理吗

网友:
只能说类似,搞不懂在问什么

峰值检测后跟电压跟随器,有效值转换

按截图中的思路是想提前有效值信息,不是就是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吗

网友:
再说两个电路的不同,

都是针对负载的检测,原理上应该不同,主要是运放电路

是运放输入从高到低,还是从低到高

从而判断是否空载

网友:
这个接触感知电路  谁知道工作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