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轻量级推理框架NCNN

楼主:
之前在平头哥已经发过了,搬运过来

在LicheePi 4A上尝试安装推理框架,安装到一半就死机退出,反复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空间不足引起的,于是乎找了个轻量级推理框架NCNN来进行尝试,首先将系统重新安装一次,这时系统中,既没有cmake,也没有g++,更没有opencv。这些安装下来,整个/root就只剩下不到20%了。具体安装方法就不详述了,简单说,通过apt安装cmake和g++,命令为

sudo apt install cmake g++ --fix-missing

opencv不能通过apt直接安装,就将opencv的源码压缩包(下载路径为

)放在某个目录下并解压。命令为

sudo unzip 4.8.0.zip

解压完成后进入目录opencv-4.8.0,建立build目录并编译,可以执行命令

sudo cmake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usr/local ..

可以看到各种配置信息,例如

再使用sudo make和sudo make install完成编译并安装。

安装NCNN稍微麻烦一点,需要用到git,不过也可以先git到电脑上,再把整个目录用sftp拖进板卡,从github下载ncnn包:

sudo git clone --depth=1

还经常出错,使用https://ghproxy.com加速,即

git clone --depth=1 https://ghproxy.com/https://github.com/Tencent/ncnn.git

然后安装,是非常熟悉的

cd ncnn

sudo mkdir build

cd build

sudo cmake -DNCNN_VULKAN=OFF ..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安装完成:

可以看到支持将各种格式模型转换到ncnn上使用(有时间我会再深入研究一下,这里只用参考例子squeezenet)。

把examples文件下的squeezenet_v1.1.bin和squeezenet_v1.1.param复制到build/examples目录下,同样目录下再放一张免版权图片。

使用命令行检测图片

可以看到输出了图片的top3分类。

再打开synset_words.txt文件,可以看到99行和146行

说实话,这些单词我都不认识,查字典,是两种鸟,对不对我不知道,至少是识别出来了。

经过这么安装以后,root下基本没有空间了,基本上跑个几分钟就会卡死,后续研究一下,把应用安装到TF卡上的方法。

网友A:
老哥,问一下,是直接用NCNN的官方源码进行编译的吗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问一下,是直接用NCNN的官方源码进行编译的吗

是啊,步骤基本写出来了

网友:
又没有开启v拓展?

在不开启RISC-V的v拓展进行编译的情况下,识别率怎么样

没用比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