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使用TF卡扩容MMC方案

楼主:
近期群里不断有讨论说8G的MMC不够用,随便装点什么一下就满了,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主要是/usr/share目录里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尝试使用TF卡来扩容这个目录。已成功实现,现记录步骤如下:

一、插入TF卡

选择一张合适大小的TF卡,当然越快越好,我这里选择的是一个64G的A2卡,这块卡用起来,大文件速度还行,但读写小文件非常慢。

直接插入正在运行的系统,查看dmesg,可以看到这个卡已经被识别了。

这时,用ls查看/dev中的mmc,会发现多了一个mmcblk1

在分区记录中(/proc/partitions)也可以看到

二、备份数据

备份/usr/share

删除/usr/share,可以释放MMC的空间(实际上不做这一步也没影响,而且如果需要做这一步,可以和上一步合并用mv命令操作)

三、挂载TF卡

新建/usr/share,这是我们需要挂载的路径,必须得实际存在

把mmcblk1p1挂载成/usr/share

按照提示

再挂载一次

虽然还是有错误提示,但似乎表示已经挂载成功了。

四、还原share下的文件

       使用ls /usr命令、df –h命令分别检查,看TF卡是否已经取代原/usr/share了。

       使用cp命令还原share下的文件,大段出现

cp: cannot create symbolic link 。。。: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应该是文件格式不对造成,可以使用mount查看挂载格式

看来果然是ext4和exfat的区别。

卸载以后再格式化一下

成功以后会得到信息如下:

再尝试带格式挂载(-T),可以看到现在是ext4格式了

接下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安装一些大的应用。

     唔,这是忘记把share文件拷回正确目录了,和cpu其实没太多关系,可能是share下面有个叫做cpu table的目录或者文件。。。

       重复cp一次,再尝试安装,一切ok,把备份文件删除,扩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