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dc to dc电路的辐射发射?

楼主:
要降低DC到DC电路的辐射发射,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地线和电源线的布局:确保地线和电源线的布局合理,并尽量减少它们之间的距离。使用短而粗的地线和电源线,以减小回路面积和环路面积,从而降低辐射发射。滤波 ...

滤波器的使用:在DC到DC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端之间添加合适的滤波器,如电感、电容器和滤波器网络。这些滤波器可以降低电路中的高频噪声,并减少辐射发射。

地面平面和屏蔽:在电路板上创建良好的地面平面,尽量减少回路面积。可以使用屏蔽罩或金属壳体来包围电路,以减少辐射发射和抑制外部电磁干扰。

优化布线:优化电路的布线,尽量减少导线长度和面积。使用短而直接的导线,减小回路面积和环路面积,从而减少辐射发射。

使用抑制器件:在电路中使用抑制器件,如电源线抑制器、磁珠、滤波电感器等。这些器件可以帮助抑制高频噪声和辐射发射。

良好的接地设计:确保电路板的良好接地,减少接地回路的电阻和电感。使用地面平面和短而直接的接地导线,以提供低阻抗接地路径。

选择低辐射发射元件:在设计电路时选择低辐射发射的元件,例如低噪声开关电源和低辐射发射的电容器。

综合应用上述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DC到DC电路的辐射发射。然而,确保设计和布局符合相关的电磁兼容性(EMC)标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保证电路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满足辐射发射的限制。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芯片原厂的layout, 保证最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芯片原厂的layout, 保证最优

直接复制粘贴芯片原厂的layout

完全照搬原厂的,也不一定吧,看看这位小弟的帖子,抄原厂的MAX1978温度控制板的设计和布线,整不会了

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解决,可能不是EMC的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19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复制粘贴芯片原厂的layout 完全照搬原厂的,也不一定吧,看看这位小弟的帖子,抄原厂的MAX1978温 ...

碰到那种情况还是先别怀疑EMC或者Layout的问题了, 还是先看看芯片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