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X320F280049 中 CMPSS 比较子系统如何使用,国产C2000

楼主:
电源中:CMPSS的最大的作用是可以硬件直接实现过流保护的功能,而不是需要ADC采集电流,然后软件判断后再执行保护动作。
硬件实现的好处是速度快,而且不占用CPU的资源。
一个CMPSS两路分为正输入和负输入,然后输出是一个数字比较结果,标识正输入是大于还是小于负输入

电机中:比较子系统,主要用于测量;
通常用于过流,过压,过温的硬保护
通常一个电机控制通道至少需要配两个这样的通道

网友A:
国产哪家的C2000

手册资料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哪家的C2000 手册资料在那里

合肥乾芯科技,请加我V,名字上面号码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