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温保护与回差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电源的过温保护及回差设计,以下原理图有些地方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下大家。

第1张图片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主要是回差部分不是很理解,原文说:当运放输出低电平后,R98相当于与R97并联,这是什么原理?并联之后降低参考电压这个我明白,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低电平后是并联。

图2部分是我们项目中用到的过温保护的原理图,图的右下方也是一个参考电压2.5V后分压和NTC电压进行比较,然后设置一定的回差,请问下图中R33的作用是什么,当过温时9脚电压高于10脚电压,IC2-C输出低电平,此时也是降低参考电压吗?回差电压是怎样计算的?回差的设计也是和图1的原理相同吗?

网友:
【并联之后降低参考电压这个我明白,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低电平后是并联。】

运放输出低电平,近似为运放输出端接地,所以运放输出低电平后R98和R97近似并联。

网友A:
【请问下图中R33的作用是什么】

R33右端接运放同相输入端,构成正反馈。而此正反馈,是“回差”的根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图中R33的作用是什么】 R33右端接运放同相输入端,构成正反馈。而此正反馈,是“回差&rdqu ...

能介绍下这个回差电压计算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下这个回差电压计算方法吗?

查查运放的datasheet,输出最高可达多少(与电源正端之差),最低可达多少(与电源负端之差),再根据电源电压计算运放在此电源下实际输出,分别计算运放输出为最高和最低时运放同相端电压。

网友:
运放的知识,对于电子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是一个重要的知识。

网友:
R97一端接地,当运放输出为低电平时,相当于R98一端也接地了,这不就是并联了吗?

网友C:
回差计算,慢慢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差计算,慢慢理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