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系统烧写

楼主:
开发环境:
开发板:LicheePi 4A(8+32G)

1 板卡简介

LicheePi 4A 是基于 Lichee Module 4A 核心板的国产高性能 RISC-V Linux开发板, 以 TH1520 为主控核心(4xC910@1.85G, RV64GCV,4TOPS@Int8 NPU, 50GFLOP GPU), 板载最大 16GB 64bit LPDDR4X,128GB eMMC,支持 HDMI+MIPI 双4K 显示输出,支持 4K 摄像头接入, 双千兆网口(其中一个支持POE供电)和 4 个 USB3.0 接口,多种音频输入输出(由专用 C906 核心处理)。
未开启专用指令集加速的情况下,性能逼近基于 ARM A72 的树莓派4。已支持Debian、安卓等系统,整板基本采用了国产器件,可作为纯国产、高性能的设备平台。

2 准备工作

2.1 工具准备

在烧写之前,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1.12V2A DC 电源线
2.Type-C数据线
然后根据Sipeed官方链接下载相应的镜像。
LicheePi 4A目前已经支持Debian、OpenWRT、Android等系统。
笔者这里烧写的是Debian系统。
这里有两个选择LPI4A_20231023_BASIC和LPI4A_20231023_FULL,主要区别就是LPI4A_20231023_FULL装的软件更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
当然也可选择其他镜像。
还需要下载burn_tool.zip烧录工具,根据自己的系统去选择。

2.2 驱动安装

笔者这里使用功能Windows 10烧写,当然Linux/Mac都是可行的。在烧写之前需要安装驱动。
首先进入高级启动模式,禁用数字签名。才能正常安装下面的驱动。
找到 Windows的设置,
点击“更新和安全”,然后点击“恢复”。点击“恢复”之后,在右边点击高级启动下面的“立即重新启动”,此时电脑会重新启动。
重启之后点击选项“疑难解答”,然后点击“高级”,启动设置,重启。
然后选择“禁用强制驱动程序签名”,之后电脑会重新启动。
重启之后,驱动就可以成功安装。
接下来按住BOOT按键的条件下,开发板上电,然后通过USB连接到电脑。
打开设备管理器出现“USB download gadget”设备,然后安装驱动即可。
然后安装驱动即可。
然后即可安装成功。

3 系统烧写

3.1 进入烧写模式

笔者的硬件为正式版。这里烧写到EMMC中,因此要确保底板的拨码开关是否为 EMMC 启动模式。
确认无误后即可烧录。
在按住BOOT按键的条件下,系统在reset启动后,会默认进入fastboot模式,

3.2 Windows 系统烧写镜像

进入烧录模式后,可使用 burn_tool.zip 内的 fastboot 进行烧录操作。
编辑 burn_tool.zip 文件夹里面的 burn_lpi4a.bat 文件,将对应的镜像路径更改成自己实际使用的镜像及名称。然后双击运行 burn_lpi4a.bat 就能够正常进行烧录了。
主要需要将burn_lpi4a.bat拷贝到顶层目录,脚本的内容如下:
:: Script to flash imagess via fastboot, edit image path first
@echo off
call:RunACmd "windows\fastboot.exe flash ram images\u-boot-with-spl-lpi4a.bin"
call:RunACmd "windows\fastboot.exe reboot"
ping 127.0.0.1 -n 5 >nul
call:RunACmd "windows\fastboot.exe flash uboot images\u-boot-with-spl-lpi4a.bin"
call:RunACmd "windows\fastboot.exe flash boot images\boot.ext4"
call:RunACmd "windows\fastboot.exe flash root images\root.ext4"
pause
exit
:RunACmd
SETLOCAL
set CmdStr=%1
echo IIIIIIIIIIIIIIII Run Cmd: %CmdStr%
%CmdStr:~1,-1% || goto RunACmd
GOTO:EOF
然后等待烧写完成即可。
烧写完成如下图所示。
Linux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用 burn_tool.zip 内的 fastboot 进行烧录操作也是可行的

网友:
我是直接用他的系统了,在系统上写写代码就行了,折腾,太花时间了。

网友:
救我一命 我才看到 原来是文件相对路径,我写绝对路径不行。天了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