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产低噪声负输入LDO

楼主:
最近要用到一款低噪声负电源的LDO,TI的太贵想找国产替代,去圣邦微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负电源的,立创商城检索功能不完善不好找。

大致要求是输入电源-6V以下,输出固定或者可调都可以,-5V,电流几十毫安就够用。求推荐。

网友:
忘了说噪声,50uV以下。

网友:
圣邦微SGM2209

网友:
噪声比较小

ADJ可调

网友A:
负电压一般不是直接用电荷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电压一般不是直接用电荷泵了吗?

纹波大,后面挂LDO好点

网友:
感谢,我最近眼神不好,前几天在门口找擦鞋的刷子翻个底朝天没找到,以为丢了。后来在柜子的抽屉里找到了,以为找到了,今天早上看到门口有2个一样的鞋刷子。一问才知道之前的一直在门口,我找到的只是个备份。

网友B:
LM7906系列的,芯片不是很贵吧,HGSEMI(华冠)公司 小于2元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7906系列的,芯片不是很贵吧,HGSEMI(华冠)公司 小于2元的价格

这个便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