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电钻/扳手开发板(CMS32M6534E+CMS130S040P56B)测评报告2:中微EPWM发波

楼主:
学习新的MCU,不得不深入学习一下芯片的PWM控制,中微的PWM做的特别好,该有的都有,功能真的很强大。

1、增强型PWM(EPWM)特性:

➢ 支持单次、连续 2 种波形输出。
➢ 支持独立、互补、同步、组控 4 种控制模式。
➢ 计数时钟可选择 1、 2、 4、 8、 16 分频。
➢ 支持边沿对齐、中心对齐 2 种计数模式。
➢ 支持 4 种加载更新方式。
➢ 可设置输出极性。
➢ 支持周期、向上比较、向下比较、零点中断。
➢ 故障刹车保护以及恢复功能。
➢互补的 PWM 中,支持可编程死区发生器。
➢PWM 边沿或周期可触发启动 AD 转换。

对于做电机控制来说,用得最多的是PWM控制,中央对齐模式,互补模式,PWM可编程死区,最重要的是PWM 边沿或周期可触发启动 AD 转换,还是双触发,爱了爱了。

我已经把它整理了一整张图,只需要看懂图片,就可以配置了。

2、实验环节:EPWM寄存器配置

独立,互补,带死区PWM输出

SYS_EnablePeripheralClk(SYS_CLK_EPWM_MSK);	//64M

	EPWM_ConfigRunMode(  EPWM_COUNT_UP_DOWN  | 				/*上下计数模式(中心对齐)*/
						 EPWM_OCU_SYMMETRIC 	  |			/*对称模式*/
						 EPWM_WFG_COMPLEMENTARYK   |		/*互补模式*/
						 EPWM_OC_INDEPENDENT);				/*独立输出模式*/

	EPWM_ConfigChannelClk( EPWM0, EPWM_CLK_DIV_1);//32M
	EPWM_ConfigChannelClk( EPWM2, EPWM_CLK_DIV_1);
	EPWM_ConfigChannelClk( EPWM4, EPWM_CLK_DIV_1);
	//64M/16000/2 = 2000  周期
	EPWM_ConfigChannelPeriod(EPWM0,  2000);
	EPWM_ConfigChannelPeriod(EPWM2,  2000);
	EPWM_ConfigChannelPeriod(EPWM4,  2000);
	EPWM_ConfigChannelSymDuty(EPWM0, 500);
	EPWM_ConfigChannelSymDuty(EPWM2, 1000);
	EPWM_ConfigChannelSymDuty(EPWM4, 1500);

	EPWM_EnableAutoLoadMode(EPWM_CH_0_MSK |EPWM_CH_2_MSK|EPWM_CH_4_MSK);				/*自动加载*/
	EPWM_EnableDeadZone(EPWM_CH_0_MSK|EPWM_CH_1_MSK|EPWM_CH_2_MSK|EPWM_CH_3_MSK|EPWM_CH_4_MSK|EPWM_CH_5_MSK,64); //死区 64*0.0156=1us

	/*重映射端口与驱动对应关系*/
	EPWM_EnableChannelRemap(EPWM0, IPG0);
	EPWM_EnableChannelRemap(EPWM1, IPG2);
	EPWM_EnableChannelRemap(EPWM2, IPG4);

	EPWM_EnableChannelRemap(EPWM3, IPG1);
	EPWM_EnableChannelRemap(EPWM4, IPG3);
	EPWM_EnableChannelRemap(EPWM5, IPG5);

	EPWM_EnableZeroInt(EPWM_CH_0_MSK);								/*开启零点中断*/
	EPWM_EnablePeriodInt(EPWM_CH_0_MSK);							/*开启周期中断*/

	NVIC_EnableIRQ(EPWM_IRQn);
	NVIC_SetPriority(EPWM_IRQn,3);					/*优先级0~3, 0最高、3最低*/

	/*配置PWM输出口*/
	SYS_SET_IOCFG(IOP01CFG, SYS_IOCFG_P01_EPWM0);
	SYS_SET_IOCFG(IOP04CFG, SYS_IOCFG_P04_EPWM1);
	SYS_SET_IOCFG(IOP05CFG, SYS_IOCFG_P05_EPWM2);
	SYS_SET_IOCFG(IOP06CFG, SYS_IOCFG_P06_EPWM3);
	SYS_SET_IOCFG(IOP07CFG, SYS_IOCFG_P07_EPWM4);
	SYS_SET_IOCFG(IOP47CFG, SYS_IOCFG_P47_EPWM5);

	EPWM_EnableOutput(EPWM_CH_0_MSK | EPWM_CH_1_MSK|
					  EPWM_CH_2_MSK | EPWM_CH_3_MSK|
					  EPWM_CH_4_MSK | EPWM_CH_5_MSK);

	EPWM_Start(EPWM_CH_0_MSK | EPWM_CH_1_MSK|
				EPWM_CH_2_MSK | EPWM_CH_3_MSK|
				 EPWM_CH_4_MSK | EPWM_CH_5_MSK);

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25%,50%,75%的占空比PWM发波,请看图。

epwm-4

中微CMS32M6534E增强型EPWM分享完毕。

网友:
这是试验台很专业,您这应该是实验室吧

网友A:
不知道是否使用的是PACK包里的EPWM例程?我用的是这个。

如果是的话,测试的波形是哪个啊?我量了板上所有的电阻、电容都没有找到这个波形;

这篇看了好几遍,还根据角度判断是哪个位置测量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使用的是PACK包里的EPWM例程?我用的是这个。 如果是的话,测试的波形是哪个啊?我量了板上所 ...

有接入电源24V了吗

网友B:
附上EPWM的程序,请用探头测R1电阻任意两端

网友:
接的12v,准备找个24v的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上EPWM的程序,请用探头测R1电阻任意两端

用楼主的例程,下载运行。

那两个红黑线接到DC24V, mcu仿真运行;

示波器测量电压3.3V波形正常;R1两端示波器没有测到波形,

只有那个挡位区的几个灯在闪烁。

换了示波器,看到PWM波形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