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测评 ] 电子时钟

楼主:
对于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来讲,它内置了RTC计时器并提供了一些RTC的功能函数,它并没有一个完整使用示例,因此不便快速加以利用。

本打算实现一个RTC电子时钟,限于时间关系就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直接利用延时函数与LCD屏就可快速地搭建一个电子时钟,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电子时钟

关于LCD屏的显示驱动在前面的测评中已做过介绍,就不再细说,这里只补充一个数值显示函数以支持时间的显示。

相应的数值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u16 color)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8*t,y,' ',0,color);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8*t,y,temp+48,0,color);
    }
}

由于是利用延时函数进行计时,因此要添加相应的计时变量及进制处理,相应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char ss=0,sm=58,sh=23;
    SystemClock_Config();
	lcd_gpio();
	Lcd_Init();
	BACK_COLOR=RED;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20,25,"  :  :  ",YELLOW);
	while (1)
    {
	      LCD_ShowNum(68,25,ss,2,YELLOW);
		  LCD_ShowNum(44,25,sm,2,YELLOW);
		  LCD_ShowNum(20,25,sh,2,YELLOW);
		  ss=ss+1;
		  if(ss==60)
	      {
				ss=0;
				sm=sm+1;
		  }
		  if(sm==60)
	      {
				sm=0;
				sh=(sh+1)%24;
		  }
		  HAL_Delay(1000);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说明它可以完成计时的进制变化要求是可以完成计时要求的。其不足是在断电情况下,无法再继续保存计时值。优点是程序简单,在24小时内的计时累计误差不会过大。

图2 边界测试1

图3 边界测试2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以为是:STM32F4-disc1自带的LCD

网友B:
大佬的LCD,无论在哪片板子上都是那么的用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不过以为是:STM32F4-disc1自带的LCD

自带的是一块残屏,只能自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LCD,无论在哪片板子上都是那么的用得好!

哈哈,现在价格合适的器件比较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