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7002-DK Wi-Fi® 6开发套件评测】2.4/5G HZ双频段、WiFi联网能力测试

楼主:
在nRF Connect SDK提供了一个实例 Wi-Fi: Provisioning Service,通过 手机端应用 nRF Wi-Fi Provisioner mobile app,两者结合,可以很方便的测试nRF7002-DK开发板的WiFi联网能力。

一、通过样例,建立Wi-Fi: Provisioning Service项目

在之前的分享 【nRF7002-DK Wi-Fi® 6开发套件评测】2.基于vscode的开发环境建立  中,已经完成了开发环境的建立,在该开发环境中,就能通过样例建立需要的测试项目。

1. 从扩展界面建立新的程序:

在上述界面中,选择从sample复制

2. 搜索Wi-Fi: Provisioning Service样例

3. 设置项目存储的上级目录:

4. 选择在当前窗口打开项目:

4. 完成项目的建立:

二、编译  Wi-Fi: Provisioning Service 项目

1. 配置建立:

建立项目后,还需要建立项目配置文件,按照如下步骤即可:

上述界面中,只需要修改board,选择正确即可。

2. 编译项目:

通过扩展提供的Action菜单操作即可:

编译完成后,结果如下:

三、烧录固件:

1. 使用扩展的Flash 操作烧录固件: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提示烧录失败,需要清空Flash才能继续烧录,按照提示点击清空开发板的FLash即可。

正常烧录成功,就会出现上述的进度条"########",开发板也会自动重启,运行新的固件。

四、使用串口工具监听开发板的输出:

1. 使用vscode的串口工具监听对应的串口:

因为nRF7002-DK连接到电脑后,会显示多个串口,所以监听串口后,按一下开发板的RST按键,如果有如上的输出,说明监听到了正确的信息输出串口。

如果烧录后首次运行,或者没有设置过wifi连接信息后,运行,经过一段时间,会显示如下信息,表示网络启动不成功,等待配置网络:

五、使用  nRF Wi-Fi Provisioner mobile app 配置网络

1. 打开配置app:

2. 查找可配配置的设备:

先打开蓝牙,然后点上一步界面的Start,一会就扫描出来对应的设备:

3. 配对设备:

点击扫描到的设备,会弹出配对提示框,直接点配对即可:

4. 进入配网界面:

点击该界面的Start,就能进入下一步骤了。

4. 搜寻WiFi网络接入点:

在这个界面上,会显示当前环境下,所有的WiFi接入点,点击接入点后面的小箭头,可以查看WiFi的信息。

5. 连接到2.4GHz WiFi网络:

按照上一步界面的查看,选择我自己路由器的2.4GHz 接入名称,提示输入密码:

  设置后,进入如下界面,详细显示了将要连接的网络:

点击界面中的 Provision,即可发送配置信息:

6. 查看设备连接信息:

连接成功后,串口监听也可以看到设备输出的信息:

从上述界面可以看到,nRF7002-DK开发板成功连接到WiFi接入点,获取到了IP地址。

7. 连接到5GHz  WiFi接入点:

首先取消配网:

然后选择5GHz WiFi接入点:

预配置信息如下:

最后点 Provision 发送配置信息,等待设备连接:

连接成功后,串口监听也会输出信息:

 六、总结

通过上面的测试用例,以及专用的配网App,经过测试,nRF7002-DK开发板,可以流畅的接入2.4GHz 和 5GHz WiFi接入点,不用再像很多所谓的智能设备那样,非要选择2.4GHz WiFi接入点才能联网,让智能设备的联网变得简单快捷方便,这一点非常的棒!

网友A:
大佬的APP好象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没得这么多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的APP好象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没得这么多界面。

都是官方下载的,应该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