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放大电路零极点与增益的关系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qwqwqw2088   参与回复

这是TI的一个参考设计:

https://www.ti.com.cn/cn/lit/an/zhca853/zhca853.pdf?ts=1699149335422&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google.com%252F

设计步骤中的第9步不太理解:

三个极点如下:

1)由C1与R1,R2组成的网络有一个极点

2)由C2与R4组成的网络有一个极点

3)由C4与R6组成的网络有一个极点

如果不考虑频率等于0的情况,C2,C3与R4,R5组成的网络还有两个零点。整个电路的增益是所有极点和零点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为什么第9步仅仅考虑极点呢?

网友A:
【但是为什么第9步仅仅考虑极点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仅仅考虑极点。确实,C2,C3与R4,R5组成的网络还有两个零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考虑到。

网友A:
【1)由C1与R1,R2组成的网络有一个极点】

这个极点,除R1、R2外,还必须考虑R3。R3实际上是与R2并联的。

网友:
至于MIC的输出阻抗,可能是因为MIC输出阻抗很高,远大于R1,所以忽略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由C1与R1,R2组成的网络有一个极点】 这个极点,除R1、R2外,还必须考虑R3。R3实际上是与R2并联的。 ...

对的,我写错了。C1左侧接信号源,所以计算极点时不应考虑R1,而是R2,R3并联。

但是仍然对第9步不理解,为什么他只考虑极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写错了。C1左侧接信号源,所以计算极点时不应考虑R1,而是R2,R3并联。 但是仍然对第9步不理 ...

【为什么他只考虑极点呢?】

在二楼说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考虑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他只考虑极点呢?】 在二楼说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考虑零点。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为什么第9步仅仅考虑极点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仅仅考虑极点。确实,C2,C3与R4,R5组成的网 ...

找到了英文版的:

https://www.ti.com/lit/ug/tidu765/tidu765.pdf?ts=1699071182211

英文版的设计方法完全不同,没有利用零极点求解R,C值。而是直接设定单个RC网络截止频率求解电阻电容值。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准确,因为没有考虑到所有RC网络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