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工作点这样算对吗,IC怎么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静态工作点这样算对吗】

R19为560千欧,恐怕是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态工作点这样算对吗】 R19为560千欧,恐怕是错了吧?

没写好,560欧姆,不是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写好,560欧姆,不是K

【没写好,560欧姆】

那么R3数值是多少?

网友:
【IC怎么算】

计算Ic,需要知道该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写好,560欧姆】 那么R3数值是多少?

r3  220欧

网友B:
100是吗,是要看放大还是饱和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是吗,是要看放大还是饱和区吗

【100是吗,是要看放大还是饱和区吗】

普通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在数十到数百之间,这个管子具体电流放大倍数是多少,要么题目中给出,要么通过实际测量确定。

三极管饱和区,是指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很低的区域。至于你这个电路三极管是否处于饱和区,要看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是吗,是要看放大还是饱和区吗】 普通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在数十到数百之间,这个管 ...

谢谢了!

网友:
基极电流的计算显然是错误的。

先不说列式是否正确,左边第三行I2的算术计算结果显然不对。

网友A:
根据基极供电为5V,集电极供电12V,发射极电阻560欧,集电极电阻2千欧,虽未进行计算,我估计该三极管已经进入饱和或者接近饱和。

网友:
估计三极管已经进入饱和,理由是线性工作区域内R19和R4中电流近似相等。那么R19与R4分压,分压后R19两端电压远比5V要小。这与线性工作矛盾,故三极管已经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基极供电为5V,集电极供电12V,发射极电阻560欧,集电极电阻2千欧,虽未进行计算,我估计该三极管已 ...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计算错误!

在第一式计算Ub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假定Ib=0了,否则那个式子还要考虑Ib。

所以,后面计算I1的式子是不必要的,计算I2的式子是错的。

网友:
实际上这个电路的计算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假定IB=0,计算UB,就是楼主的第一步(楼主的计算中,只有这一步是对的)。

第二步,UE=UB-0.7V。

第三步,IE=UE/RE

第四步,令IC近似等于IE(实际上就是开始的假设:IB=0),然后计算UC=12V-IC*RC。若UC-UE>晶体管的饱和电压(大约0.3~0.5V)则电路正常,否则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前面的计算作废。

网友:
按照楼主电路的参数,可以计算得到,该晶体管已经饱和。

网友:
Rc≈3.57Re

Re的最大分压是 2.62V,

三极管的β如为100,则10k电阻只减至8k,跟220Ω的分压高于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错误! 在第一式计算Ub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假定Ib=0了,否则那个式子还要考虑Ib。 所以,后面计算 ...

网友:
设基极电流,还需要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再按KCL KVL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