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5的工程用高版本mentor打开就废了,怎么办

楼主:
不得不吐槽一句,mentor公司的软件的使用体验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最近被迫使用mentor EE 7.9.5来搞原理图,是指定必须用这个工具的,我们想用AD或者cadence画原理图再提交网表都不行。mentor EE 7.9.5实在是太老太难用了,试过安装最新的 Mentor Xpedition VX.2.13来打开原理图,但是只要一打开就提示原理图是老版本,必须转为新版本才能查看和编辑,并且转了新版本之后还不支持转回旧版本,实在是看不懂这是什么操作,也太霸道了。  后来想了想,会不会是VX2.13和7.9.5差太远了所以不兼容,是不是有那么一个不那么新的mentor版本可以打开,而且又不会强迫转格式呢

网友A:
mentor、AD、cadence

这么多软件一起用,不说人,也够计算机忙了

网友B:
这不仅是折一家软件是这样的,还是有很多数据链不兼容才导致,IAR更严重,版本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仅是折一家软件是这样的,还是有很多数据链不兼容才导致,IAR更严重,版本众多

IAR还好吧,编译器不同,大不了重新组织一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AD、cadence 这么多软件一起用,不说人,也够计算机忙了

相比之下,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宁愿把AD, cadence还有PADS轮番上阵都不想用mentor。 现在用的mentor的库,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来是一个不怎么懂技术的人做的,做个原理图库的引脚都是乱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