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
大佬们,按网上的教程自行安装了V5版本的编译器后,在编译界面没有V5版本的选项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选的是编译器的版本,你说的是mdk的版本。两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是编译器的版本,你说的是mdk的版本。两个不一样。

大佬,那应该怎么操作啊?这程序是我下的开发板调试程序,怎么设置才能用V5版本编译啊

网友:
  安装这个吧。好像是说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34604713

网友B:
我目前用的是Keil MDK5.30是用V5.06编译器的,估计你的版本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的是Keil MDK5.30是用V5.06编译器的,估计你的版本太高了。

我又装了一个5.30的,显示带了v5.06的编译器,但编译界面还是只有V6,选用V5是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装了一个5.30的,显示带了v5.06的编译器,但编译界面还是只有V6,选用V5是需要设置什么吗

你原来的MDK卸载了嘛?我装5.30是一步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