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DBI驱动ST7789V1.3寸LCD屏

楼主(2023-11-06):
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DBI驱动ST7789V1.3寸LCD屏
# DBI驱动ST7789V1.3寸LCD 之前介绍了 R128 平台使用 SPI 驱动显示屏 ST7789V1.3寸 LCD,接下来介绍的是使用 DBI 接口驱动。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 SPILCD 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此次适配的SPI屏为 `ZJY130S0800TG01`,使用的是 DBI 进行驱动。 DBI接口的全称是 `Display Bus Serial Interface` ,在显示屏数据手册中,一般会说这是SPI接口,所以有人会误认为SPI屏可以使用 `normal spi` 去直接驱动。 SPI 接口就是俗称的4线模式,这是因为发送数据时需要额外借助`DC`线来区分命令和数据,与`sclk`,`cs`和`sda`共四线。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bf061f9058f4384b10449e81ca56230.png#pic_center) DBI 分为多种接口,包括 ``` 0:L3I1 1:L3I2 2:L4I1 3:L4I2 4:D2LI ``` `L3I1`和`L3I2`是三线模式(不需要`DC`脚),区别是读时序,也就是是否需要额外脚来读寄存器。读写时序图如下: - L3I1写时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937fb1145874221b312c428f54293d1.png#pic_center) - L3I1读时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82969c8f27b4217b10ebe8441ace994.png#pic_center) `L4I1`和`L4I2`是四线模式,与spi接口协议一样,区别是DC脚的控制是否自动化控制,另外I2和I1的区别是读时序,也就是否需要额外脚来读取寄存器。 - L4I写时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82ccecd91d24d1cb2d1c62113e98448.png#pic_center) - L4I读时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3ec27e28ee34920bc52cb4a8970232a.png#pic_center) `D2LI`是两data lane模式。发送命令部分时序与读时序与`L3I1`一致,下图是发送数据时的时序,不同像素格式时钟周期数量不一样。 - D2LI写时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3d7ffd154624904bfafae2c3ac5a599.png#pic_center) 可以知道,在3线模式时,发送命令前有1位A0用于指示当前发送的是数据,还是命令。而命令后面接着的数据就没有这个A0位了,代表 SPI 需要在 9 位和 8 位之间来回切换,而在读数据时,更是需要延时 `dummy clock` 才能读数据,`normal spi` 都很难,甚至无法实现。所以 `normal spi` 只能模拟 4 线的 DBI 的写操作。读操作只能通过模拟IO来实现。 对于R128这类支持 DBI 接口的CPU,可以选择不去了解 SPI。直接选用 DBI 来驱动屏幕。由于不需要模拟延时和切换数据,屏幕驱动效率将有明显提升。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d787c7e7d31401e9ee913bdd4feaa69.png#pic_center) 引脚配置如下: | R128 Devkit | TFT 模块 | | :---------- | :------- | | PA12 | CS | | PA13 | SCL | | PA18 | SDA | | PA9 | BLK | | PA20 | RES | | PA19 | DC | | 3V3 | VCC | | GND | GND | ## 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bash $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ba16beab48840ab866721c19b0e887b.png#pic_center) ## 设置 DB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c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DBI Devices ---> -*- enable dbi driver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5bc5bf7ed6d44e1bdbd21f8d1be28e8.png#pic_center) ### 配置 SPI 引脚 DBI同样使用 SPI 控制器,所以需要配置SPI的相关配置。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SPI HOLD 需要作为 DC 脚接入LCD模块。 ``` ;---------------------------------------------------------------------------------- ;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 ;Please config spi in dts [spi1] spi1_used = 1 spi1_cs_number= 1 spi1_cs_bitmap= 1 spi1_cs0 = port:PA12<6><0><3>
spi1_sclk = port:PA13<6><0><3>
spi1_mosi = port:PA18<6><0><3>
spi1_miso = port:PA21<6><0><3>
spi1_hold = port:PA19<6><0><2>
;spi1_wp = port:PA20<6><0><2>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173340e96f64c3db1382a4189869732.png#pic_center) ##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31faaa683e44da5a0b643a23866bbdf.png#pic_center) ###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 [pwm1] pwm_used = 1 pwm_positive = port:PA9<4><0><3>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15c551d74d2454a9daa32edfe09681e.png#pic_center) ##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 Drivers Option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e6ef8c188424aaa800a7d11c039ac34.png#pic_center) ## 编写 SPI LCD 显示屏驱动 ### 获取屏幕初始化序列 首先询问屏厂提供驱动源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446b054b2ac4a9f99424f97a6f69571.png#pic_center) 找到 LCD 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4d1dc0f2b4f4202a84c5fe0d55e1f85.png#pic_center) 找到屏幕初始化的源码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839a635a555465ab8964655b9c5affe.png#pic_center) 整理后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c LCD_WR_REG(0x11); // Sleep out 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1F); LCD_WR_DATA8(0x1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8(0x20); // 2b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18); // VDV, 0x20:0v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8(0x13); // 0x13:60Hz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8(0xA4); LCD_WR_DATA8(0xA1); LCD_WR_REG(0xD6); LCD_WR_DATA8(0xA1); // sleep in后,gate输出为GND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21);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32);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38);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REG(0xE4); LCD_WR_DATA8(0x1D); // 使用240根gate(N+1)*8 LCD_WR_DATA8(0x00); // 设定gate起点位置 LCD_WR_DATA8(0x00); // 当gate没有用完时,bit4(TMG)设为0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29); ``` ### 用现成驱动改写 SPI LCD 驱动 选择一个现成的 SPI LCD 改写即可,这里选择 `nv3029s.c` 驱动来修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b65147c6d2f4a1eb8fb41b23884eec5.png#pic_center) 复制这两个驱动,重命名为 `st7789v.c`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e50875bbafa34cf7859491c0b012e611.png#pic_center) 先编辑 `st7789v.h`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c866abfe584485ba47f4f8ba397a7a7.png#pic_center) ```c #ifndef _ST7789V_H #define _ST7789V_H #include "panels.h"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endif /*End of file*/ ``` 编辑 `st7789v.c`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c76a44819e74c64862163776d6b5af7.png#pic_center) ### 编写初始化序列 先删除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中的初始化函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8404ecf67740453fa218782328c31f0a.png#pic_center) 然后将屏厂提供的初始化序列复制进来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5371d7141564697950a186b48a0aab9.png#pic_center) 然后按照 `spi_lcd` 框架的接口改写驱动接口,具体接口如下 | 屏厂函数 | SPILCD框架接口 | | :------------- | :--------------------- | | `LCD_WR_REG` | `sunxi_lcd_cmd_write`| | `LCD_WR_DATA8` | `sunxi_lcd_para_write` | | `delay_ms` | `sunxi_lcd_delay_ms` | 可以直接进行替换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462741b8ad74f91bd4ecbb56aaa6f02.png#pic_center) 完成后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60b1082ed4246f9815ec5d091e373bc.png#pic_center) 然后对照屏厂提供的驱动修改 `address` 函数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4c5bf4dea0b47fbaf6cfb183b20ae31.png#pic_center) 做如下修改 ```c 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 ``` 完成驱动如下 ```c #include "st7789v.h" 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32 sel); 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32 sel); #define RESET(s, v)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 0, v) #define power_en(sel, val)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el, 0, val) static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LCD_FB_MAX]; 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 } 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 if (bsp_disp_get_panel_info(sel, &info[sel])) { lcd_fb_wrn("get panel info fail!\n"); return;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 Sleep out sunxi_lcd_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 2b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8); // VDV, 0x20:0v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3); // 0x13:60Hz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 sleep in后,gate输出为GND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F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D); // 使用240根gate(N+1)*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 设定gate起点位置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 当gate没有用完时,bit4(TMG)设为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9); if (info[sel].lcd_x < info[sel].lcd_y)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x - 1, info[sel].lcd_y - 1); else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y - 1, info[sel].lcd_x - 1); } 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nsigned int sel)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0);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pin_cfg(sel, 0); } static s32 LCD_open_flow(u32 sel) { lcd_fb_here; /* open lcd power, and delay 5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200); LCD_OPEN_FUNC(sel, lcd_fb_black_screen, 50); /* open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 } 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 lcd_fb_here;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10); return 0; } 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open lcd power0 */ lcd_fb_here; power_en(sel, 1); sunxi_lcd_power_enable(sel, 0); sunxi_lcd_pin_cfg(sel, 1); RESET(sel, 1);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0);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1); } 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 lcd_fb_here;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close lcd power0 */ sunxi_lcd_power_disable(sel, 0); power_en(sel, 0); } 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 sunxi_lcd_pwm_enable(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open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sel); lcd_fb_here; } 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close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sel); sunxi_lcd_pwm_disable(sel); lcd_fb_here; } /* sel: 0:lcd0; 1:lcd1 */ static s32 LCD_user_defined_func(u32 sel, u32 para1, u32 para2, u32 para3) { lcd_fb_here;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set_var(unsigned int sel, struct fb_info *p_info) {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set_addr_win(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 address(sel, x, y, width, height); return 0; } static int lcd_blank(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int en) { return 0; }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st7789v", .func = {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blank = lcd_blank, .set_var = lcd_set_var, .set_addr_win = lcd_set_addr_win, }, }; ``` ### 对接驱动框架 完成了屏幕驱动的编写,接下来需要对接到 SPILCD 驱动框架。首先编辑 `Kconfig`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184177560d74796b273c74088a2e84a.png#pic_center) 增加 `st7789v` 的配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5cad60f560124b44a529c6b70a1509b1.png#pic_center) ``` config LCD_SUPPORT_ST7789 bool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st7789v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 然后编辑 `panels.c` 在 `panel_array` 里增加 `st7789` 驱动的引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1660ee66cb744ceba491682e9be76d0.png#pic_center) 如下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0578192dae08440b910b4fe960060001.png#pic_center) ```c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st7789v_panel, #endif ``` 之后编辑 `panels.h` 同样增加引用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7019659b468d42cc89fb899f5411f74e.png#pic_center) 如下图 ![](https://img-blog.csdnimg.cn/3dd9d4bce6e9473496eac962ef1b568a.png#pic_center) ```c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endif ``` 最后编辑外层的 `Makefile` 增加编译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60ef8d1b3d3243f389e3f6cd495f074a.png#pic_center) 如下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c35828b34a145388c987a5c330ca04a.png#pic_center) ```c obj-${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 panels/st7789v.o ``` ### 选择 ST7789V 驱动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889ae1d29f6460583e632a551b6e093.png#pic_center)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https://img-blog.csdnimg.cn/69d5d88a1649472dacff973a19a25545.png#pic_center) ### 配置 SPI LCD 引脚 这里是重点部分: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 [lcd_fb0] lcd_used = 1 lcd_model_name = "spilcd" lcd_driver_name = "st7789v" ; 屏幕规格配置 lcd_x = 240 lcd_y = 240 lcd_width = 48 lcd_height = 48 ; SPI 速率 lcd_data_speed = 50 ; PWM 背光配置项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1 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backlight = 100 ; 配置 lcd_if = 1 为 DBI 模式,双缓冲 lcd_if = 1 fb_buffer_num = 2 ; 配置屏幕传输数据的像素格式,这里是 LCDFB_FORMAT_RGB_565 lcd_pixel_fmt = 10 ; 配置 DBI 接口像素格式,这里是 RGB565 lcd_dbi_fmt = 2 ; 配置 DBI 时钟的行为模式,这里是自动停止模式。有数据就有时钟,没发数据就没有时钟 lcd_dbi_clk_mode = 0 ; 屏幕没有 TE 脚,配置 TE 为 0 lcd_dbi_te = 0 ; 配置屏幕 DBI 格式 L4I1 lcd_dbi_if = 2 ; 输入图像数据 RGB 顺序识别设置,这里配置是 RGB 格式 lcd_rgb_order = 0 ; 设置屏的刷新率,单位Hz。当lcd_dbi_te使能时,这个值设置无效。 lcd_fps = 60 ; 使用 SPI1 作为通讯接口 lcd_spi_bus_num = 1 lcd_frm = 2 lcd_gamma_en = 1 lcd_power_num = 0 lcd_gpio_regu_num = 0 lcd_bl_percent_num= 0 ;RESET Pin lcd_gpio_0 = port:PA20<1><0><2><0> ``` ## 编译打包 运行命令 `mp` 编译打包,可以看到编译了 `st7789v.o`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a8b7262375b54b7286a6ddb2b97d139e.png#pic_center) ## 测试 烧录启动之后,屏幕背光启动,但是屏幕全黑。 ![](https://img-blog.csdnimg.cn/3d714493e89a448f852fcb584dd028d4.png#pic_center) 输入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蓝色。 ![](https://img-blog.csdnimg.cn/c4d343a8c4424320b211ddcfefd5a4d0.png#pic_center) 输入 `lv_examples 1` 可以显示 `lvgl` 界面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8b72153672644689b5586d7d5212e87.png#pic_center) ## 常见问题 ### LVGL 颜色异常 这是由于 LVGL 配置的 `LV_COLOR_DEPTH` 为 32,但是 SPI 屏配置为16位。请修改 `lv_conf.h`,也请注意 `LV_COLOR_16_SWAP` 仅有 SPI 需要设置为 1,在使用 DBI 驱动的时候不需要配置为 1。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f3302889303e45a7897fe78aa6b3217a.png#pic_center) ### 出现部分花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bc31e070b4d244949b1bd8bb09ad3df1.png#pic_center) - 检查 `address` 函数是否正确 - 检查 `sys_config.fex` 屏幕配置分辨率是否正确 ### SPI LCD 颜色相关问题 首先,得先确定显示屏使用的是SPI接口,还是DBI接口,不同的接口,输入数据的解析方式是不一样的。 DBI接口的全称是 `Display Bus Serial Interface` ,在显示屏数据手册中,一般会说这是SPI接口,所以有人会误认为SPI屏可以使用 `normal spi` 去直接驱动。 阅读`lcd_dbi_if`部分的介绍可以知道,在3线模式时,发送命令前有1位A0用于指示当前发送的是数据,还是命令。而命令后面接着的数据就没有这个A0位了,代表SPI需要在9位和8位之间来回切换,而在读数据时,更是需要延时 `dummy clock` 才能读数据,`normal spi` 都很难,甚至无法实现。所以 `normal spi` 只能模拟4 线的DBI的写操作。 对于R128这类支持DBI接口的CPU,可以选择不去了解SPI。如果需要用到SPI去驱动显示屏,必须把显示屏设置成小端。 #### RGB565和RGB666 SPI显示屏一般支持RGB444,RGB565和RGB666,RGB444使用的比较少,所以只讨论RGB565和RGB666. RGB565代表一个点的颜色由2字节组成,也就是R(红色)用5位表示,G(绿色)用6位表示,B(蓝色)用5位表示,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1b37132e522941fda0340b0205a32265.png#pic_center) RGB666一个点的颜色由3字节组成,每个字节代表一个颜色,其中每个字节的低2位会无视,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68d13e7804a4729b5bf129ea1c6bfe5.png#pic_center) #### SPI 接口 因为SPI接口的通讯效率不高,所以建议使用RGB565的显示,以 `jlt35031c` 显示屏为例,他的显示驱动芯片是 `ST7789v`,设置显示格式的方式是往 `3a` 寄存器写入`0x55(RGB565`)或者 `0x66(RGB666)`,在 `R128SDK` 中,已经把 `jlt35031c` 的通讯格式写死为 `0x55`,`lcd_pixel_fmt`配置选项无效: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5); ``` 在例程中,输入的数据是 `0xff,0x00,0xff,0x00`,对于SPI接口,是按字节发送。实际上,例程只需要每次发送2字节即可,因为前后发送的都是相同的ff 00,所以没有看出问题。 根据对 `565` 的数据解析,我们拆分 `ff 00` 就可以得到红色分量是 `0b11111`,也就是 `31`,绿色是`0b111000`,也就是 `56`,,蓝色是 `0`.我们等效转换成 `RGB888`,有: ``` R = 31/31*255 = 255 G = 56/63*255 = 226 ``` 在调色板输入对应颜色,就可以得到黄色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37d0993b6994ccdb71f1423801d0b7f.png#pic_center) 因为 `DBI` 通讯效率较高,所以可以使用 `RGB565` 或者 `RGB666`,使用 `DBI` 接口,也就是 `lcd_if` 设置为`1`时,驱动会根据 `lcd_pixel_fmt` 配置寄存器,以 `SDK` 中的 `kld2844b.c` 为例,这显示屏的显示驱动也是 `ST7789`,但是不同的屏幕,厂家封装时已经限制了通讯方式,所以即使是能使用 DBI 接口的驱动芯片的屏幕,或许也用不了DBI。 ```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 Interface Pixel Format */ /* 55----RGB565;66---RGB666 */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RGB_565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BGR_565)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5);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RGB_565) rotate &= 0xf7; else rotate |= 0x08; } else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RGB_888)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66); if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BGRA_8888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BGRX_8888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ABGR_8888 || info[sel].lcd_pixel_fmt == LCDFB_FORMAT_XBGR_8888) { rotate |= 0x08; } } else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66); } ``` 对于 DBI 格式,不再是以字节的形式去解析,而是以字的方式去解析,为了统一,软件已经规定了,`RGB565` 格式时,字大小是2字节,也就是16位,而 `RGB666` 格式时,字大小是4字节,也就是32位。 对于 `RGB565` 格式,同样是设置为 `0xff,0x00`。因为屏幕是大端,而芯片存储方式是小端,所以芯片的 DBI 模块,会自动把数据从新排列,也就是实际上 DBI 发送数据时,会先发送`0x00`,再发送`0xff`,也就是红色分量为0,绿色分量为 `0b000111`,也就是7,蓝色分量是 `0x11111`,也就是31,我们同样转换成RGB888 ``` G = 7/63*255 = 28 B= 31/31*255 = 255 ``` 在调色板上输入,可以得到蓝色。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2fd27af6103e459c863582701ebe8b28.png#pic_center) 如果是 `RGB666`,虽然占用的是3个字节,但是没有CPU是3字节对齐的,所以需要一次性输入4字节,然后 DBI 硬件模块,会自动舍弃1个字节,软件同意舍弃了最后一个字节。 依旧以例程为例,例程输入了 `0xff,0x00,0xff,0x00`,为了方便说明,标准为 `0xff(1),0x00(1),0xff(2),0x00(2)`,其中 `0x00(2)`会被舍弃掉,然后发送顺序是`0xff(2),0x00(1),0xff(1)`,也就是 `0xff(2)` 是红色分量,`0xff(1)` 是蓝色分量,混合可以得到紫色。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44054a44b83f4e2a9773084e8394495d.png#pic_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