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m20948的一个奇葩猜想

楼主:
假设在一个在无磁环境下直线匀速前进的小车上,突然在上面放置一个icm20948,请问这时还能够测量速度?如果能,这时候用的是哪个参数。

网友A:
无磁环境下直线匀速前进的小车上,突然在上面放置一个icm20948,

关键是怎么个突然,时间,冲击力有没有

icm20948三维空间的检测误差是±0.5%

网友B:
icm20948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磁环境下直线匀速前进的小车上,突然在上面放置一个icm20948, 关键是怎么个突然,时间,冲击力有没有 ...

等于就是小车运行行驶时,icm20948突然开始检测呗,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磁环境下直线匀速前进的小车上,突然在上面放置一个icm20948, 关键是怎么个突然,时间,冲击力有没有 ...

我说错了,应该说是这个传感器一直在上面,但没有供电,突然供电,这个时候还有可变化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m20948是什么传感器?

九轴陀螺仪